求教SVC3000 高精度自动稳压电源 故障

楼主(2017-12-09):
一台SVC3000 高精度自动稳压电源 ,以前工作正常,最近出现工作时里面有断续的哒哒哒的响声,开盖发现是调压器线圈中间的是调压滑动机构发出,调压臂上的电极有轻轻抖动现象,输出电压一般稳定,偶尔有时会有一点波动。调压驱动电路中有2只TIP41C、1只TIP42C,靠在一些的TIP41C和TIP42C发热严重。是不是这两个管子性能变化引起的故障。请坛里高手给分析看看,如谁有电路图,请发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 调压上下限 设定或判别 出问题了,引起执行机构来回振荡,引发噪音和发热

我也认为可能是判别电路有问题,类似工作不稳定有小干扰那种。但又没有电路图,不知那个地方是电压比较判别的地方。因为输出电源波动大时能正常调压,我这里市电经常高达245V

网友:
电压比较器好像用的是747或者741类的运放,有的是用的358

网友(2018-02-10):
看板子上有没有电位器,从简单的入手

网友:
电流旋钮电位器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