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功放机。

楼主(2017-12-09):
自己买的一台功放,拿回来看是后级坏了,前级经过测试是好的。目前有个stk4144mk2功放块想做后级,没有图不知道怎做。望各位师傅有图的提供一下。谢谢。

网友A:
关不死,说明音量电位器下端未接地,如果为电子电位器,电位器电路有故障。
断开功放输入端,用表db档测输出,如有电压,说明有自激。
修复电位器,且后级无问题,前级输入端对地接一电容,用表db档测输出,若有较高电压,则前级有自激。
在工作时,功放块散热器有温升,是正常的,在排除无自激;如不放心,加大散热器,或风冷强制散热。

网友:
直接买块成品板功放,省事省心

网友B:
自己能做电路板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能做电路板不,

有一块这板子,主要想知道从哪里切入进去。所以有张图对照最好。

网友:
没图没真相

网友C:
顺着音量电位器,找就是了

网友D:
XX宝上直接淘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XX宝上直接淘一块

那我手上这块呢,扔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顺着音量电位器,找就是了

我一开始也是顺着找,不理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开始也是顺着找,不理想。

功放电路,大同小异。信号走向区别不大,仔细找找。

网友:
直接万能淘宝一块,改装

网友:
买个成品板好了。

网友:
感觉还是买成品比较省事啊

楼主:
因天气冷了,所以改装的很慢,今天终于试机了。试机的声音很响,开一点声音就很响,而且关不死。电位器是上家换的,是国产最简单的那种。还有就是功放块的散热板升温很快,一,两分钟就很烫手,但厚膜功块,到不是很烫,温热的感觉。试降电压,结果还是一样,此功放板是和变压器一套的,,以前好的时候,并没有感觉的烫,现在发现,后极和前极一接上开了就发烫。脱开前极就没事。请问各位师傅这是怎么回事,怎样才能不发烫。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音源找的位置正确吗?有没有加隔直电容?

音源的位置是原来功放输入的位置,功放输入前面有个隔直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不死,说明音量电位器下端未接地,如果为电子电位器,电位器电路有故障。
断开功放输入端,用表db档测输 ...

电位器是前面人换的,刚开始时旋到最小,开机声音就很大,用酒精清洗后,声音比原来的情况小多了。断开前极输入端,厚膜块输入端就保护了,继电器不吸和,就没有输出。所以没有测量。但是是有声音的。就是散热板很烫。你说的是不是功放的输入端接电容,用表量,电容用多大,是电容负极接地吗。

网友:
看图
按原理

楼主:
谢谢,这有很大帮助。我查查看。

楼主:
这二天按照网友所说把功放板输入和输出都测量过了,空载和带负载,都是负100多毫伏或几十毫伏。电压正级负级相差也是以零点零几伏的。散热器还是升温快,发烫,但厚膜快摸起来是温的。

楼主:
先把照片发上来  。。。。

楼主:
功放已改好,用的是索尼的前级加上山水的后级。此前我说的发烫在开了一小时后,就慢慢的冷下来了,再开也就不发烫了,目前也不知道怎么就不发烫了。我就换了个前级电位器,其它没动过。感谢各位师傅,网友的帮助。此帖到此就算完工,还有一个双表头的也是要加后级的,现在有了点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