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头

楼主(2017-12-09):
请教:收到一个适马70-210的老镜头,镜头显示“err01“相机与镜头的通讯有故障请清洁镜头触点。

网友:
是不是镜头里面排线断了?

网友:
一是镜头卡口上的触点,二是镜头内部的排线断裂

网友:
一般来说排线断的可能性很大,还是拆开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