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100khz-30mhz收信机

楼主(2017-12-10):
   前两届大赛由于没有好的创意作品,又加上琐事较多无暇动手,所以就只能当旁观者,围观大家精彩的参赛作品。这一届大赛就想着做一个作品来参赛,一来是让自己在闲暇的时候有事可做,像我这种平时不太爱交际,也没有其他娱乐的,只能是玩玩无线电,搞搞diy,二来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检验。
   好了闲话少叙,直入正题,这次参赛的是一个100khz-30mhz的收信机,原本准备做成收发功能齐全的电台,一来大赛不允许发射类的作品参赛,二来工程量浩大,我估计到大赛结束也不一定能完工,所以就删繁就简,做成了收信机。

   这个机器采用两次变频,一中频45mhz,二中频9mhz,二中放两级BF998R的中放,配合9mhz的四晶体可变带宽滤波器,采用AD9851的DDS频率合成模块直接产生45mhz-75mhz的第一本振信号,一混频采用SBL-1双二极管平衡混频器,二混频采用二极管平衡混频器的电路构架。

先按照大赛的要求,上几张机器与我亲笔签名的合影照,(还有机器内部板子上我的业余电台呼号和我的论坛ID的照片),电路问题我们在后面的楼层依次来说明,我将公开全部的资料。

补充内容 (2017-12-12 14:25):
资料都上传在24楼,包括电路图,DDS部分烧录程序,AD9851模块接线图等等。
所有资料,已经上传完毕,正式参赛。

楼主:
总装

图片顺序有点乱,总装的图,并不是最终完成的样子,后来测试发现效果不满意,拆散了重新搞了两次,部分电路和结构做了大幅度的修改,

儿子说我这和CCTV-10我爱发明一样,发明的机器第一版,第二版总不能成功,一直要修改到第三版,才能成功。

好了还有一段测试视频,接收短波上一个传教台的效果,我没有注册视频网站帐号,不能传到第三方网站,小米手机直接录的有40多兆,我看转一下格式压缩一下,能不能直接传上来。

还有部分电路图是在我的脑海中的,随做随在修改,等我画好了一起打包传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楼主的作品,楼主有空了画个电路图给大家看看,学习学习。。。

正在画图中,到时会一并上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有严格的限制,采用6mhz也可以,可以根据自己手头的元件,灵活选择。

非常感谢!!!!!!!!!

网友B:
做得很好,可以看出楼主功底深厚,赞一个。唯一不足是帖子里单位有点小瑕疵;“m”是“毫”,“M”才是“兆”,不然看起来总觉得有点别扭。

楼主:
BFO拍频振荡器,也必要再说一下。

众所周知,SSB单边带通讯,分为上边带USB和下边带LSB两种,比如1khz的音频对10mhz的载波进行幅度调制,输出的信号频谱,就包含载波10mhz,和上边带10.001mhz的信号,还有9.999mhz的信号分量。10mhz的是载波,10.001mhz的是上边带,9.999mhz的是下边带,

我们进行单边带通讯时,就是用滤波器或者是采用移想法,去掉载波和其中的一个边带,只保留其中的一个边带信号频谱发射,

接收单边带信号,不能像普通调幅信号一样,直接采用二极管一类的器件的单向导电性,进行检波,必须插入载波频率一样的信号,使单边带恢复成原来的样子,才能像普通AM信号一样检波。插入的的载波必须与发射端抑制掉的载波频率一样,如果频率有偏差就会变调,频率高就会使语音女声变男声,频率低了就会使男声变女声,当两者的频率相差200hz以上时就完全分辩不了内容了。

我们业余无线电通信,有个约定俗成的习惯,就是10mhz以上时用上边带,10mhz以下时用下边带,SSB通讯的带宽一半控制在2.7khz左右,也就是基本上语音频谱比较集中的300hz-3khz之间,这个老式电话的语音带宽就是这样的,不用多说。SSB解调时,一般载波,上边带频率比滤波器的中心频率高1.5khz,下边带则是低1.5khz。

具体到我这个机器,由于采用了两次变频,第一次是超外差,超外差变频使得信号频谱位置发生了颠倒翻转,也就是接收信号的频率高的部分,混频后变成了低的,低的变成了高的,第二次是低外差,这次频谱保持不变,没有翻转。所以接收上边带讲过两次混频后,变成了9mhz中频的下边带,下边带变成了9mhz中频的上边带。

具体到我这个电路,BFO电路就是要在接收上边带信号时产生8.998.5mhz的信号,接收下边带时,要输出9.001.5mhz的信号,接收AM时,切断BFO振荡器的供电,不让它影响普通AM的检波。

一般的晶体振荡器,晶体振荡器特点在于频率稳定,就是它太稳定了,像调节频率不方便,一般通过调节与晶体串联的可变电容来微调频率,但是调节的范围有限,调多了要么停振,要么频率稳定度严重变差。

我这个BFO振荡器采用了超级VXO电路,也就是采用两块同频率的晶体并联,再通过一个电感与可变电容串联,这个频率调节范围远比一般的晶体振荡器大,我以前试过11.052的晶体,三晶体并联,通过选择合适的电感值,频率调节范围可以达到30-40khz,而且频率稳定性劣化不大。
超级VXO电路中的这个电感是很有讲究的,电感量太小频率拉不动,太大频率稳定性变差,而且有一个拐点,也就是当电感小于某值时,频率调节变化不大,当达到某一个值时稍稍增加一点,频率就能很容易拉动,这个拐点前后变化很剧烈。不同频率,不同工艺的晶振,这个电感值是不一样的,需要根据试验来选择。

具体到我这个电路,由于只需要3khz左右的变化量,只需要两晶体并联就可以满足要求了,电感值我从1uh,2.2uh,2.7uh。。。。一直到10uh,结果就能满足要求了。就选择了10uh,能满足9mhz±1.5khz的变化要求。

楼主:
电路图整理完成。

资料都上传了,其中的部分电感线圈,等等需要的材质与数据图纸上都标明了,关键是前面低通部分使用的是三只FT37-2的磁环,导磁率是10,0.3毫米的漆包线绕均匀间隔绕9圈,电感量大约是0.33uh,这个是淘宝上君灿的磁环,两毛五一只。后面的混频部分等用的是FT37-43磁环,这个导磁率是850,绕10圈测得电感量在25uH左右,这个磁环价格较高。

必要说明一下的是,高放和9mhz的预中放,工作电路都比较到,10-20mA,这与一般传统的思路不一样,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增大电路的动态,以前的收音机收信机,高放电流取得都比较的小,随着现在电磁环境的恶化,电台功率越来越大,近年来的收信机设计基本都是在朝的宽动态的方向发展。
以前看到有人用D882做收信机的高放,觉得不可思议,随着接触这样的东西越来越多,也就慢慢理解了其中的道理。

很多收信机的设计甚至直接去掉了高放,信号直接进混频电路,而混频电路也大都采用像双二极管平衡混频,场效应管平衡混频之类的高动态的电路,传统的三极管混频,基本没有使用的,就连国产的七八十年代的老军机,也摒弃了这种电路。

像DE1103这样的收音机短波采用的也是场效应管平衡混频器。遗憾的是合适的场效应管不好找,

我试验的时候采用了两种方案,一是ADG774,模拟开关电路,效果也很好,ADG774的性能大家可以网上看一下,导通内阻只有2欧,内阻比CD4053,4066一类的低一百倍。3db带宽能达到400mhz,工作在100mhz以下完全没有问题。
大家可以看到我上传的图片,前期的是ADG774,后来的是SBL-1.

后来为了验证二极管混频的效果,后来换成SBL-1双二极管平衡混频器就懒得换回来了。

9mhz的预中放,也是采用这种大电流的工作模式,采用两个C8050并管,目的也是为了高动态,和低互调失真,具体IPO的指标能到多少,我也没测试过, 不过远比普通电路好,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网友:
做的不错,持续关注中,搭棚焊技术又学一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必须给老哥打Call机器不错,我的都还在DIY简单的单段式SSB电台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好!感谢!
请问:稿件发完了吗?

还有部分资料没上传,我会抓紧上传。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种搭焊的,比搭棚还先进,直接用覆铜板当地线来搭

楼主:
   这个机器的特点:1,频率连续覆盖100khz-30mhz,
                     这么宽的频率宽度,一般的做法是采用分成多个波段的做法来完成,但是这样一来电路结构将异常的复杂,尤其是令人头疼的切换开关,各种带通,频率覆盖跟踪等问题,我参考目前比较流行的商品电台,和想DE1103这样一类的收音机,都是采用频率比较高的一中频,直接采用天线过来的信号100khz-30mhz的带通滤波器,然后进混频器的模式,一中频频率越高,抗镜像干扰的能力就越好,

但是限于我手头已有的元件和AD9851能输出的最高频率,决定采用45mhz的一中频,这样镜像信号就落在90mhz以上了,这个有害的镜像干扰已经离我们要接受的信号很远了,只需要一个30mhz的低通滤波器就搞定了。不需要在分段进行选频了。这就简化了输入选频网络。

2,采用了可变带宽晶体滤波器,晶体滤波器的带宽可以在2.7khz-9khz之间连续调节,即可满足单边带SSB的带宽要求,也可以满足普通AM调幅广播的带宽要求,之前发过一篇帖子在这里,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572403-1-1.html,当时被大家所诟病的是可变晶体滤波器带宽变化后,带内波动过大的问题,我之前就说过了,这是扫频仪在测试时阻抗不匹配导致的,实际装机和中放电路结合后,能将曲线调试的比较满意,请大家看看装好中放后的实际扫频效果。这是最低带宽时的扫频图。

这是宽带时的扫频图

             3,AD9851 DDS频率合成模块直接输出45mhz-75mhz的第一本振信号,这个频率合成器可以直接飞梭也可以直接手动输入数字来调节频率,方便快捷。
这个频率合成器,是取自2004年左右天竺国的一位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搞出来的开源的频率合成器,在2005年左右我们六区的火腿引入国内,称之为“神油DDS”,现在淘宝上还有爱好者在卖这个频率合成器,叫做“六波段”。

  我对这个频率合成器做了改进,删除了波段切换部分,因为我在这个机器中用不上波段切换,把原来需要自己焊接的AD9851部分改成直接使用的淘宝上的成品AD9851模块,一来简单方便,二是买模块比买AD9851芯片可靠,这个经常淘宝上买芯片的,可能都有体会,芯片买回来不好测试,装上发现是坏的话,无法维权,模块就不一样了,装在座子上测试,不行的话,可以直接退回。

楼主:
DDS部分的几张制作过程图。

楼主:
中放部分的制作,与测试部分图片。

电路板的焊接,采用国外爱好者常用的“死虫法”,就是直接把覆铜板的边角料裁成小块,直接焊在另一块完整的覆铜板上,做过桥和绝缘,这种搞法,比较适合做实验,调试不通过的话,可以直接推倒了重来,比较方便快捷。

调试时,由于扫频仪只能最大衰减50DB,断开AGC时调试时已经严重饱和,所以采取了在输入端串接一只6.8K电阻来衰减,才能正常调试,最后两张图,一张是去掉6.8K电阻后,输入过载的样子,最后一张是,接上AGC,由于AGC电路动作,信号已经不过载了。

场效应管是采用BF998R,9mhz中周是几年前一位HAM订做的,在淘宝上卖,我买回的几只,测试挺好。可惜买少了,还剩的几只这次已经用完了。

后来又一个人再卖,结果买回来9mhz的,测试谐振频率却在6mhz,真是气人,我还一次买了几十只。

楼主:
混频部分的部分制作图与测试图。  这是36mhz的第二本振测试。  36mhz中周是用电视机38mhz中周直接改制的,原来中周没有次级绕组。直接在次级加一圈,作为次级。

45mhz的中周也是直接用电视机38mhz中周改制的,直接把初级线圈拆去一圈,再绕一圈做次级  测试频率刚好合适

第一版的混频器使用ADG774做混频,后来改成SBL-1双二极管混频器,不是因为ADG774不好,二是后来出了一点小插曲,推翻了原来的计划,其实用ADG774效果还好一些。

楼主:
低放这个没什么好说的,LA4225,外围电路几乎没什么元件,比TDA2003还要简单。使用电源范围宽测试6-18V都没问题

楼主:
原来的测试视频体积太大,清晰度还可以,经过我压缩转码过后,清晰度很差了,但是还能看清,

测试了调节中频滤波器带宽,音量大小调节,频率调节。

我这条件有限,只用了一米多长的拖线做天线,接收时噪音比较大。但是能听清,教会电台。 VID_20171209_190338_兼容格式 MP4_320x240.part1.rar (750 KB, 下载次数: 711) VID_20171209_190338_兼容格式 MP4_320x240.part2.rar (750 KB, 下载次数: 567) VID_20171209_190338_兼容格式

网友A:
支持楼主的作品,楼主有空了画个电路图给大家看看,学习学习。。。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中放部分的制作,与测试部分图片。

电路板的焊接,采用国外爱好者常用的“死虫法”,就是直接把覆铜板的 ...

请教下,为何一定用9MH的中周?有何说法?10MH的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下,为何一定用9MH的中周?有何说法?10MH的不行吗?

这个没有严格的限制,采用6mhz也可以,可以根据自己手头的元件,灵活选择。

网友:
车用逆变器外壳做的扫频仪实在是牛,双栅场效应管前级 灵敏度,信噪比肯定高,加个圆环天线呗。有机会仿制个

网友F:
那个烧写单片机的部分能细说一下吗?不要什么编程,只要烧写连线和烧写傻瓜HEX程序说一下,还有如何控制DDS输出希望得到的本振频率就行,谢!楼主的宝贝诱惑太大,请原谅咱的要求过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个烧写单片机的部分能细说一下吗?不要什么编程,只要烧写连线和烧写傻瓜HEX程序说一下,还有如何控制DDS ...

这个PIC16F628没有像STC系列的单片机一样具有直接通过RX,TX口在线编程的功能,必须使用编程器才能编程,XELTEK的280U编程器对芯片进行编程的,

至于单片机的HEX程序,我将在电路图画完之后一起上传,包括DDS的设置方法。

DDS我是直接在淘宝买的成品AD9851模块,直接将单片机的FU_UD,W_CLK,DATA端口与模块的端口连接起来就可以了。

卖模块的商家给的有完整的资料。

AD9851与9850模块引脚功能是兼容的,只是最高输出频率不同,当然程序也略微有差别,9850使用的是125mhz有源晶体做时钟,9851使用30mhz有源晶体然后内部六倍频到180mhz做时钟。 AD9850-9851模块资料.part01.rar (750 KB, 下载次数: 501) AD9850-9851模块资料.part02.rar (750 KB, 下载次数: 474) AD9850-9851模块资料.part03.rar (750 KB, 下载次数: 494) AD9850-9851模块资料.part04.rar (750 KB, 下载次数: 436) AD9850-9851模块资料.part05.rar (750 KB, 下载次数: 409) AD9850-9851模块资料.part06.rar (750 KB, 下载次数: 466) AD9850-9851模块资料.part07.rar (750 KB, 下载次数: 398) AD9850-9851模块资料.part08.rar (750 KB, 下载次数: 400)

论坛限制上传的最大附件为750k,没办法文件太大,分成了9个压缩包,9个压缩包下载完整后,一起解压即可。

网友C:
必须给老哥打Call机器不错,我的都还在DIY简单的单段式SSB电台

网友D:
很好!感谢!
请问:稿件发完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好!感谢!
请问:稿件发完了吗?

应该还没有,楼主说还有电路原理图和HEX烧写文件要上传。

网友F: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这个45MHz的晶振有否讲究?12MHz以上的晶振都是“非基频”的,这个可不好找。还有那个45MHz的中周也不好弄,羡慕楼主的手艺。

网友G:
9850的输出频率端,和混频器怎么连接的?用杜邦线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9850的输出频率端,和混频器怎么连接的?用杜邦线可以么?

我用的屏蔽线,就是那种最常见的音频屏蔽线,因为非常短,所以音频屏蔽线也能用。

不用屏蔽的话,我感觉会造成杂散信号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这个45MHz的晶振有否讲究?12MHz以上的晶振都是“非基频”的,这个可不好找。还有那个 ...

45mhz的晶体滤波器是淘宝上买的成品,带宽15khz左右的,45mhz的晶体滤波器有几种封装,还有一种贴片式的,我都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得很好,可以看出楼主功底深厚,赞一个。唯一不足是帖子里单位有点小瑕疵;“m”是“毫”,“M”才是“兆 ...

这是用电脑画图和编辑帖子,没有太在意字母大小写的问题,感谢提醒,以后再搞的时候,我会注意这个问题的。

楼主:
刚才有坛友短信说想看那个中周晶振校准仪的内部构造,原准备另开一个帖子说明,想了想还是在这里一起回复。

这个是我十多年以前买的,现在用中周的电视机,早就已经淘汰了,这个只是做我DIY中周时的一个快速的参考,

我大略的看了一下,其实就是一个50mhz的频率计,74ls390是分频用的,计数和译码是大家非常熟悉的CD4518和CD4511,

74HC04组成的振荡器,在计数译码板子的下面,中周插入后形成振荡,频率计显示出振荡频率,就是这个原理,

下面的线太多太乱,我没仔细研究,这个振荡器的奇特之处:是怎样实现回路参数不影响中周的谐振频率的。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很好的DIY作品,是无线电爱好者都想拥有的设备

网友:
同为6区火腿,顶起!!

网友:
做得非常好,支持侬。

楼主:
感谢各位支持,就不一 一 道谢了。

网友H:
真是—个赶上时代的好作品,单片机,DDS, 二次变频, SSB, 十八般武器齐出,在这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2中频会选9mhz, 感觉有点高了,而且也是短波电台相对集中的频率,相信—定有特殊原因的,请老师解答—下。

网友I:
提个小的建议,AD9851实际可用频率大约在40MHz,主要是因为他时钟频率比较低,输出频率越接近时钟频率的一半,输出的频谱纯度越差。如果图省事,本振可以用AD9954做,好很多。但是如果追求高一点,最好用PLL+VCO做,并且一本振和二本振取自同一个时钟源,比如高稳定的TCXO晶振,能保证SSB的接收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真是—个赶上时代的好作品,单片机,DDS, 二次变频, SSB, 十八般武器齐出,在这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2中频 ...

这个并不矛盾,很多鬼子商品电台都是采用的9mhz的中频。

那是因为SSB晶体滤波器,公认为在6-9Mhz时,是最好做的,

455Khz的晶体滤波器,业余情况下,一般是很难做出来的,

包括成品455Khz的SSB滤波器的基本都是陶瓷的。频率越低相对带宽就越窄,想做出2.7Khz的带宽很难,即使勉强做出来,性能也难达标。
455Khz的SSB滤波器,很贵,而且量少还容易坏,二手的都难以买到,

国内外DIY的电台采用的4-10Mhz中频的比比皆是,相反采用455Khz这样中频的反而很少,可以说基本没有,原因就是频率非常低的中频滤波器在业余情况下,难以DIY出满意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I:
提个小的建议,AD9851实际可用频率大约在40MHz,主要是因为他时钟频率比较低,输出频率越接近时钟频率的一 ...

原准备用SI5351的PLL的,输出频率能到160Mhz,元件都准备齐了,只是这个SI5351是第一次用,没有经验,所以先放在一边。

还有一个,AD9850的时钟是125Mhz,在30Mhz以下效果不错,实际能到50Mhz效果都还不错,AD9851的时钟是180Mhz,就是30兆的6倍频,输出到70mhz没有压力,实际能到90Mhz,越往上,杂散输出是会增大,而且幅度也会越来越低。

原来我准备的混频器是ADG774,CMOS模拟开关集成电路,这个刚好对DDS的杂散输出不敏感,因为模拟开关只有当本振信号幅度达到动作门限后,开关才会打开或者闭合,杂散信号的幅度是达不到开关状态变化的门限,所以会对杂散信号无视,这就化解了DDS输出杂散大的缺陷。

后来改为双二极管平衡混频器,经测试效果也不错,就没有改回去,前面的图片可以看到,混频器开始用的ADG774后来换的SBL-1。实际两种效果都不错。

DDS的杂散输出是有,但是也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差,不要把DDS的缺陷过分夸大化,毕竟这个系列的芯片推出这么多年,依然经久不衰,足以说明问题。

业余玩玩而已,利用手头上已有的元件,让它们物尽其用,做出一个东西,我就满足了。没想太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并不矛盾,很多鬼子商品电台都是采用的9mhz的中频。

那是因为SSB晶体滤波器,公认为在6-9Mhz时, ...

谢谢老师解答, 现在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能提供一个ADG774参考电路吗?另外我手头有SI5351,如果与ADG774组合用不知楼主目前有没有考虑好,能 ...

站内短信给我邮箱地址,我发给你。

网友:
高手啊,很用心的作品,顶

网友:
牛人,高手在民间。高,实在是高!

网友K:
做成收发机 20W 低成本 HAM 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做成收发机 20W 低成本 HAM 用

最近好像印度版的全分立单波段电台,很多人有兴趣。

我原准备做一个中国版的,全分立单波段,不用集成电路和单片机,完全复古全分立的低成本设计。

印度人本振采用的是LC振荡器,频率稳定度不是太高。我想采用晶体超级VXO,这样本振稳定度要好很多。高放中放也要采用完全不同的设计,提高灵敏度。

电路在脑海里已经大体成型,只是现在实在是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搞,到了我们这个年纪生存压力大呀,搞这些只是为了好玩,要先挣钱糊口才能想其他。

网友L:
阿三的全分立二极管混频单波段我做了,只做接收,灵敏度太差,期待你的大作.当然他的电路很有特色.接收发射可逆.

楼主:
引用 网友L:
阿三的全分立二极管混频单波段我做了,只做接收,灵敏度太差,期待你的大作.当然他的电路很有特色.接收发射可 ...

那个电路很有特色,但是本振采用的是LC振荡器,高放,中放都是一级很简单的RC耦合的放大,增益太低,估计只够弥补二极管混频和晶体滤波的损耗,灵敏度低是意料之中的。

印度人的那个在电路构架上很有借鉴意义,但是具体电路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网友(2018-01-09):
引用 楼主:
原准备用SI5351的PLL的,输出频率能到160Mhz,元件都准备齐了,只是这个SI5351是第一次用,没有经验,所 ...

米粒芯片SI5351不好玩, 早前买了3片, 都给焊坏了,  现在打算研究B方案了, 用PLL芯片LC72131, BF998调谐高放, 平衡混濒, 电子管中放, 先把稳定度和灵敏度上去.

网友M:
8区的DPA祝贺6RSY老师的作品。

楼主:
引用 网友M:
8区的DPA祝贺6RSY老师的作品。

谢谢,感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
能顶帖子了吗?

网友:
杨大师出品,精品,看过楼主做的收发信机,看过群主做的天线分析仪,扫频仪。低调的高手
我只能说服   大大的服,本地的大神。在他指导下,本菜鸟学习很多知识。。。

网友:
少见的接收机大作!支持!

网友:
用心之作
大师级作品!

网友:
收藏了,有时间研究一下

网友:
我也研究研究

网友(2018-02-26):
赞动手能力强!

网友:
很不错的作品,7区HAM学习了

网友:
东西不错,线有些凌乱

网友:
为什么用DDS做震荡源,不用类似NE602这种集成震荡源的呢

网友:
DDS9850/9851都用上了.看样子,性能应不错!

网友N:
引用 楼主:
这个并不矛盾,很多鬼子商品电台都是采用的9mhz的中频。

那是因为SSB晶体滤波器,公认为在6-9Mhz时, ...

这个好像并不是你说的酱紫,早期国产边带机一次频率搬移都是500KH使用机械滤波器,这个有一个弊端,就是上下边带转换时高中频Q值必须要高!以500KH调制为例高中频变频的时候会产生频差和频合,频差会使边带发生反转,这样高中频频率相差1MH出现上下两个边带信号,要滤出另一个无用边带就要使用滤波器,而不是中周!但是如果使用9MH调制那么另一个无用边带会出现在相差18M以上的位子,这么大的频率差一个廉价的中周可以轻松滤掉那个无用边带!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个好像并不是你说的酱紫,早期国产边带机一次频率搬移都是500KH使用机械滤波器,这个有一个弊端,就是上下 ...

我的话的意思,你理解错了。

你说的是抗镜像干扰的问题,第一中频越高,镜像干扰频率离的就越远,我这第一中频是45mhz,镜像干扰在90mhz以上,与需要接收的频率已经离得很远了,前面的低通足以滤除大部分的镜像干扰。

第二中频的选择,关键是边带滤波器的问题。说白了也就是滤波器性能要好,而且便于制作。至于你说的镜像干扰的问题,第一中频和低通已经解决了,这不是第二中频要考虑的问题。

我的意思是:业余情况下,自制500khz的边带滤波器,用晶体几乎不可能达到满意效果,用LC,这个做出来也难满足指标,

所以老军机采用的是机械滤波器。只有这种才能满足带宽和矩形系数的要求。
业余条件下自制500khz机械滤波器,那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是业余情况下自制6mhz-9mhz的晶体滤波器,是非常容易的,指标也能做的很高。

所以业余diy单边带大都采用4-10mhz的晶体滤波器。

网友:
真是高人!现在的DIY接收机总是怀旧,总是老线路,楼主的机器让人耳目一新!这才是我等DIY的新方向!

网友O:
那个中周校准仪可以测量10.7M的电子管中周谐振频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那个中周校准仪可以测量10.7M的电子管中周谐振频率吗?

可以的。对应引脚插入即可。

网友:
我也想做一台~~只是感觉"工程浩大"迟迟下不了决心(其实是懒惰)细细地读着作者的制作过程也算是一种享受.感谢作者给我们奉献的一部制作精品!

网友:
业余制做要想上水平.仪器仪表要先行!我看上作者的RF扫频仪了.好像是自制的吧!小巧灵龙.很是实用,望作者抽时间给我们大家介绍下原理及制作.图文细又看了两遍……再一次感谢作者! 感谢论坛主办方为广大爱好者提供大展身手的舞台!

网友:
高手如云  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P:
支持楼主的作品,

感谢BG4QAL的支持。这里是BG6RSY。

网友Q:
这是手工简化版的DE1103收音机啊,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Q:
这是手工简化版的DE1103收音机啊,佩服!

感谢支持。

网友R:
很好的作品。请教一下:TO PIC2 J5插到哪里?

网友S:
好电路,SBL-1能给各淘宝连接吗?短信

楼主:
引用 网友S:
好电路,SBL-1能给各淘宝连接吗?短信

我这个SBL-1,是多年以前买的哦,是当年二区的一位ham出的,放在那里很多年,一直没拿出来用。这次才拿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R:
很好的作品。请教一下:TO PIC2 J5插到哪里?

到另外一块cpu去的,做波段控制的,这里直接一次覆盖整个波段,不需波段切换,所以是舍弃不用的。

楼主(2018-04-26):
本届大赛已经圆满完成,感谢各位初评以及复评投票支持的坛友。

谢谢大家。

网友:
一直和楼主一样有一个情怀:自制一台高灵敏度的接收机!看完老师的作品,很受启发。收藏了!

网友T:
工程量巨大哥哥您多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T:
工程量巨大哥哥您多大了?

伟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的年代出生的。呵呵。。

网友:
问下师傅,如果9850到混频很长,用线连接?能否看下9850的本振输出连接?

网友:
用什么线连接?用音频屏蔽线可以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伟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的年代出生的。呵呵。。

看来你是弟弟啊!我是早一年出来逛街的。

网友:
祝贺楼主获奖,功力深厚,动手能力极强!佩服佩服!

网友:
呕心沥血之作,功力深厚,背后一定付出了很多!恭喜获奖!

网友U(2018-06-11):
向老师请教几个问题:
1.带通滤波中的电感可否用成品电感贴片电感替代?还是说,带通中的电感一定要用T50-2磁环自制?
2.X宝上又没有老师提供45MHz及36MHz,9MHz等中周卖。老师 能不能提供一个绕制数据?
3.电路中有一个接中放AGC的脚,但是中放电路中没找到AGC信号的输出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U:
向老师请教几个问题:
1.带通滤波中的电感可否用成品电感贴片电感替代?还是说,带通中的电感一定要用T50- ...

1,带通用贴片电感的话,不是太好,第一贴片电感的离散型较大,Q值等等,都不太合适用在这,其实T50-2磁环淘宝上很好买的,君灿的两毛多钱一个。

2,9mhz中周淘宝有成品卖的,36mhz中周直接用电视机38mhz中周就可以了,45mhz中周使用的也是电视机38mhz中周,初级拆去一匝,用扫频仪校准一下。

3,中放AGC是很容易找到的,你仔细看一下图纸,和两中放管G2极相连的就是。

网友U:
谢谢老师。另外,淘宝上只看到4.1MHz,3.5MHz,6.5MHz的,9MHz的实在看不到。能不能给个淘宝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U:
谢谢老师。另外,淘宝上只看到4.1MHz,3.5MHz,6.5MHz的,9MHz的实在看不到。能不能给个淘宝连接?

我是在这一家买的,那还是2014年,刚才进店看了一下,已经不卖这些东西了。

这些都是一些HAM自己定制的一批,出完了可能就没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带通用贴片电感的话,不是太好,第一贴片电感的离散型较大,Q值等等,都不太合适用在这,其实T50-2磁环 ...

老师,可能是我理解错了,我以为这个AGC引脚是要接到两中放电路中的某个部位。

网友U:
引用 楼主:
我是在这一家买的,那还是2014年,刚才进店看了一下,已经不卖这些东西了。

这些都是一些HAM自己定制 ...

谢谢老师了。

如果可能,我能不能这样操作:36MHz中周用38MHz的代换,原倍频电路中输出的36MHz信号,调到38.5MHz。这样出现的中频就是6.5MHz的。在这里有个疑问,原12兆晶振加电容能不能调出38.5的频率信号?是不是要改为晶振加电感的调频电路?

如果上述方法可行,那么后面的中周都可以改为6.5MHz的电视伴音中周。不知道我这样的想法是否可行?请老师指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U:
谢谢老师了。

如果可能,我能不能这样操作:36MHz中周用38MHz的代换,原倍频电路中输出的36MHz信号 ...

12mhz晶振倍频是不能到38.5mhz的,只能是晶振频率的整数倍。

但是可以采用39mhz的晶振,把频率调到39mhz,然后混频出来的是6mhz的中频,就可以直接使用电视机的伴音中周了。6.5mhz的伴音中周调到6.0mhz完全没有问题的,

39mhz的晶振淘宝有卖的,可以直接购买,基频振荡就可以了,不需要倍频。
实在没有也可以用13mhz的晶振三倍频,13mhz晶振手机用的很多。

网友U:
引用 楼主:
12mhz晶振倍频是不能到38.5mhz的,只能是晶振频率的整数倍。

但是可以采用39mhz的晶振,把频率调到39m ...

谢谢老师了!如果思路得到肯定,我就可以尝试了。另外,关于天线的问题:想要收到单边带电台,需要什么样的天线?家住商品房中,不可能架设室外天线的。如果没有室外天线,是不是就收不到单边带电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U:
谢谢老师了!如果思路得到肯定,我就可以尝试了。另外,关于天线的问题:想要收到单边带电台,需要什么样 ...

收信机没有好天线,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信机没有好天线,是不行的。

谢谢老师,我先想办法解决天线问题再仿制机器。

网友U:
向老师请教:有没有可用的自制天线资料?家住商品房,没法在室外架设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U:
向老师请教:有没有可用的自制天线资料?家住商品房,没法在室外架设天线。

可以,比如小环天线,温顿天线等等都是可以的。

楼主:
谢谢不老神鸡老师的支持。

好久没见老师在论坛发言了。

网友:
楼主做的太好,手工精湛

网友(2018-07-20):
楼主功底扎实,动手能力强。

网友(2018-10-25):
忒厉害了,学习呀,看看能不能仿出来一个。

网友(2019-05-03):
用印度爱好者那个电路的DDS加四波段的接受试试,记号

网友V:
已经嫁接好了,但是到现在还没收到业余电台信号,不知差哪里。用晶体震荡电路,能收到很强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V:
已经嫁接好了,但是到现在还没收到业余电台信号,不知差哪里。用晶体震荡电路,能收到很强的信号。

一般单级晶体振荡器,加一米长的线做天线,接收机也用一米长的线做天线,隔开四五米以外,能收到很强的晶体振荡器的信号,说明接收电路基本正常了。

需要一幅好的天线,还有合适的传播。而且业余电台不像普通电台一样时时刻刻都有广播,一般节假日,或者休息时间,才有人上机呼叫。

业余电台不同于普通的广播电台,一般功率也就几十到一百瓦,最大不超过千瓦,远低于普通广播电台的功率,所以接收业余电台,要有好的天线,安静的电磁环境,良好的传播,才能收到信号。

网友V:
只是拉了一条3米左右的长线,再有楼房里的电磁环境也不好,可能需要一条好天线。我的9MHZ以后的电路是用的以前赵老师的四波段电路,只有cw,和ssb解调,没有am解调。只能听电台信号。等有时间到乡下再试试。不知老师你的收没收到ssb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V:
只是拉了一条3米左右的长线,再有楼房里的电磁环境也不好,可能需要一条好天线。我的9MHZ以后的电路是用的 ...

我的测试接收SSB,CW和普通广播都没有问题。

只是现在为生计而奔波,好久没时间开机了。

网友G:
和德生的鸡鸡比起来灵敏度和选择性怎么样?si4735系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和德生的鸡鸡比起来灵敏度和选择性怎么样?si4735系列的

手头没有德生用SI4735芯片的收音机,没比较过。

不过收音机收信机,设计的侧重点不一样,简单天线做对比,收台的多少,可能收音机胜,但是接收合格的天线的情况下,那就是收信机胜了。收信机的设计重点在于稳定性,动态范围和抗干扰性能。

拿一部上万元的商品短波电台,接上一米长的导线做天线,毫无疑问,肯定没有接一米导线的收音机收台多,因为两者输入端的设计重点不同,收音机要严格的阻抗匹配,收音机天线输入阻抗则可以在比较大的范围内,

但是接上标准天线以后,电台的接收性能肯定好于收音机。这是毫无疑问的。

两者的设计重点不一样,用途不一样。这样简单的对比是没有意义的。

网友(2019-06-03):
死虫法焊接的原件,厉害

网友:
找84 年在上海参加<<中学科技>>杂志举办的(彩色电视机维修班)同学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117473

网友(2019-10-25):
真是厉害了,全搭棚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头没有德生用SI4735芯片的收音机,没比较过。

不过收音机收信机,设计的侧重点不一样,简单天线做 ...

确实是发信机需要精确的阻抗匹配否则轻的发热重的直接烧机子

网友(2020-03-08):
请老师看看,我仿您用的这个带通,好像不是很好。

网友(2020-06-17):
可以上个STC 51单片机的程序,pic 烧写麻烦哦

网友(2020-08-13):
请问大师,这个电路怎么搭接的呢?
求教!

网友(2020-12-01):
非常好的作品!我改DDS中的9850为9851,提高输出频率,就是借鉴了你实验的成果。
另外使用30MHz温补晶振后,输出频率非常稳定,频漂不大于10Hz。改温补晶振前,频率偏移有300Hz,开机后需要5分钟左右才能稳定下来,在收听SSB信号时,要随时调整频率才能使声音可辩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