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伏表的制作纪实]

楼主(2017-12-10):
各档的输入电压通过分压器或放大器,最终都变成了10mV或30mV的信号供给表头放大器。
我设计的毫伏表还有一个特点。以往的毫伏表产品,输入端都是开路的,当量程被调在比较灵敏的档位时,环境的交流电场干扰会十分严重,表头会频繁过载,打到超满度,很容易伤及表针及动圈系统,我设计的毫伏表,有一个继电器的常闭触点平时把输入端短路到地了,在接好探头以后,按下测试开关,输入通道才被打开,可以显示读数,而平时表针总是在零位上的。面板上的手动开关我也使用了特殊的器件,向上拨动控制直流表,向下拨动控制交流表。
原来的开关板被我拆除了,后做的开关板利用了原来的两只波段开关,把一些二极管和多圈电位器装配在开关板上。另外,我使用了两个从仪器中拆出来的金属屏蔽盒,用来分别安装直流表和交流表电路,然后把这两个金属盒分别固定在原来的隔板两侧,这样的结构屏蔽了机箱中的电源变压器和交流电场干扰,使电路工作得更稳定,还有,原来的变压器被我换成了一支特殊的全屏蔽产品,还用一个工业滤波器电源插座替换了原来的插座,把电源干扰降到最低。
电路板的设计是比较吃力的,我也没有想到竟然耗费了3天时间,设计好了又推倒重来,总是感觉设计得不够理想。一块4052内部有两个组开关,一块AD712中也是两个运放,它们的输入输出都要接到开关上,如此必然使印板的走线往返交复,很容易引起反馈而自激,因此,我设计了好几遍,最后把难走通的线改为飞线才感觉合理了一点儿。表头放大器有15倍以上的增益,线路放大器又有10倍的增益,整表增益超过150倍,灵敏度很高,假如电路的输入端稍有交流声干扰信号,那么即便没有信号输入,表头指针也会有偏转,由此引入误差。为了改善这种情况,在印板的设计中,我特别注意了地线的连接方式。印板在AD712的输入级附近有一个集中地线区,不仅AD712的前级,而且它的线路放大级和表头放大器级的地线,都是直接接到这一点的,还有那几个继电器的地线端,也是直接分别接到这里的,如此,机内的输入地端是最低电位处,后级的电流不会被反馈到前级,不会引起干扰,自激和噪音,而当连接外接机壳时,来自外地线的杂散信号也被直接送到电源地了,不会走过印板电路,形成电压降而产生交流声和干扰。印板是双层的,我设计过三次不同的格局,最后采用了表面贴布局,所有的带引脚元件都弯角后直接汉在表面电路上,所有的贴片元件也直接贴到表面上,这样设计有一个最明显的优点,即所有的器件和电路都可触及,非常便于调试和更换器件,改动电路,我最常采用这种设计,电路板的背面被作为大面积屏蔽板了。
表头放大器的制作一样费周折,最关键的问题在于调零。按照原理,运放的两个输入端只要没有电压,通过多大的电阻接地以后,输出端都应该是零电位,但这仅仅是理论,实际上由于集成块内部的电路设计有不对称性,两组正负电源电压也不可能精确对称,因此,做好的电路输出端肯定会出现高电压或低电压。实际上,运放理想的工作方式一定需要加入直流电压负反馈,使其输出端的电压反馈回in-,自动调整使得最终输出端的电压接近0电位。然而,在交流毫伏表电路上,这种负反馈却不能使用!如果让交流,直流共用一个负反馈网络,由于放大器的增益需要较高(小信号时弥补二极管的非线性),所以下反馈电阻的阻值很小,上反馈电阻的阻值较大,两者的比值很大,这就相当于,仅仅有极小部分的输出电压被反馈回in-端,其调整作用非常微小,不足以弥补运放的误差电压;而如果在电路中并列安排两个负反馈网络来分别处理直流/交流反馈,那一样会有矛盾,因为实际上直流负反馈也具有交流负反馈的作用,如果直流负反馈的比例太小,虽然工作点可以稳定,但交流放大倍数就不够了;如果相反,让直流负反馈的比值较大,不至于影响交流放大倍数,那工作点就会依然不稳。我也做过这样的实验,设计了100:1的直流负反馈网络,虽然工作点还算稳定,但是由于交流放大倍数不够,而使表头的刻度出现了很明显的非线性误差;还有一个看似合理的办法,在负反馈下电阻对低端串联一个电容器,用来隔直流,就可以让全部的输出电压都反馈回in-端,而交流负反馈的电阻却不影响直流负反馈。这种设计原理上没问题,但是由于交流负反馈电阻大约只有9欧姆,所以这个串连的电容必须要足够大才能具备良好的低频性能。我曾用2700u的大电容作了试验,结果发现最低频响只能到达30HZ,再低的话指示读数就会下降。试验了各种方案以后,我还是决定坚持原设计,使用调零电路来稳定输出电位,在正电源端和(1)脚调零端之间接一支10K电阻在串联5K电位器并联4K7电阻,构成了合适的调零电路,零点基本在电位器行程的终点。该电路的10mV档需要9欧姆左右的负反馈电阻,我用10欧电阻并联200欧多圈微调电阻;而30mV大概需要26欧姆的电阻,我用39欧电阻并联200欧的多圈微调电阻。
表头电路很容易调整,给它分别输入10mV/30mV的200HZ音频信号,用标准毫伏表校准信号源,然后分别调整两只多圈微调电阻,使表头满度即可(调30mV需让继电器J3动作)。电路的频响在200KHZ以内是平坦的。
什么事情都有意外,而这种意外是人所不能预料的!本来我的前级后级单独都调整得十分顺利,可谁会知道当把前后级连接起来以后却出现了致命故障!只要把后级的输入端与模拟开关的(13)脚连接,开机后表针就会立即打到过载,并且保持这种态势。此时测得NE5534N的(6)脚输出电压达到2.4V,in+端0.17V,in-端0.45V,尤其是(7)脚电压降落到了9.4V!这是怎么一种状况?本来前后级之间是有电容隔断直流的,即便开机有一个冲击,很快也会恢复正常,而出现in-端电压高,out端又是正电压的情况完全是意外的,不应该的。用示波器测试IC的各脚,发现没有自激震荡。经过分析,我认为这是一种直流[自锁]现象!当in+端的电容被连接进入电路以后,开机瞬间该电容的充电使in+端产生电流,内部电路出现瞬间过流,过流使电源在滤波电阻100欧上产生了较大的压降,使正电源电压下降,而这种下降又产生了内部正反馈,使状态保持,正电源电流很大,出现上述情况。我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想了很多办法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例如控制模拟开关的INH端,使开机一瞬间开关呈高阻态,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再恢复电路,但是,只要电路从高阻态恢复正常,后级又会立即自锁,表针打到最大!无奈之下,我用LM318运放替换下来NE5534N,结果一试,还是同样的故障,不过这次负电源电压成了9.6V,输出成了-1.988V了,还是不行!分析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是因为直流负反馈太小的原因,于是我把原来的负反馈电路又改成在下电阻上串联一个2700u大电容的形式,这下再通电试验,一切都正常了,开机仅仅是一个冲击,然后就恢复了零点,这时的调零电路也变了,改接在(1)/(5)脚之间,5K电位器两端各串联一个10K电阻接(1),(5)脚,电位器滑臂接正电源。改进后的电路终于正常了,放大器的增益和原先一样,几乎不用调整,频率响应稍好一点儿,可达30HZ-400KHZ。这个实验给我留下了一个经验,[使用运放无论组成什么电路,足够深度的直流负反馈都是必需的!]。
前级的调整就相对简单得多了,因为都是深度负反馈放大器,所以输出端基本都在零电位,也没有必要调零了。前级跟随器不需要调整,中间线路放大器也很容易调整,在电路的输入端加入10mV200HZ信号,测试AD712的7脚,应该有100mV的输出,调整负反馈微调电阻10K,使其输出刚好为100mV即可。我没有安装上负反馈电阻并联的小电容,在200KHZ以内没有什么影响。电路实际的工作电平是1mV输入,10mV输出。
还有一个调整点在前级衰减器,它的上下电阻上都并联了补偿电容,调整这两个电容的容量,使得在200KHZ以内频响平坦,对于在音频范围内使用,有200KHZ足亦,要得到200KHZ以上的通频带相当困难,需要增加很多的补偿网络。调整它的方法很简单,先用200HZ10mV信号校准表头满度,然后输出200KHZ的信号,可以发现表头指针移动了,可能增加刻度,也可能减小刻度,这时调节12p微调电容器,使表头回到准确的满度即可。

***附记:原设计中还有一个错误,刚开始我一直没有能解决,昨天才找到原因。可能你会发现,做好的交流毫伏表在300mV档总是灵敏度不够,测300mV信号时不能满度,而30mV档却已经调好,其他量程也全都准确,很奇怪的故障。后来我发现,这是并联在输入端上的两个二极管造成的故障。虽说硅二极管的导通电压是600mV,但是在高阻抗状态,它的导通门限会下降到100mV,到300mV时内阻已经变低了,结果使表针不能满度。解决的方法很简单,或者你用两支对接的5V稳压管来替换两只二极管,或者你干脆把二极管都去除了事。解决以后,300mV档就变得很准确了!
   还有关于有源高频探头的试验,结果是失败!现象为,即便没有输入信号,表针也会偏转,出现很大的误差。分析原因,我的有源放大器设计了JFET跟随前级加uPC1651宽带放大器,输入阻抗很高,增益也很高,在空载状态下,一是电路自身的噪音会引起表针偏转,二是空间的杂散电场也能引起很强的噪音干扰,结果失去了测量的意义!,而且,我发现高频信号是不能用开关来转换的,即便开关断开了,信号也能[飞]过去。最后我放弃了此方案,还是沿用了传统的检波探头电路,就是把探头信号通过一个150p的隔直电容引入倍压整流电路,在输出端接上22K电阻和5n电容构成的派型滤波器,输出的直流电压被引入直流毫伏表。两只二极管应该经过挑选,需要高频特性好的,正向导通电阻小的锗管,比如国产的2AP30E,我用的是美国的1N60。探头可安装在直径不大的金属笔壳里,探针用黄铜棒磨成,我用了一个粗大的金属圆珠笔芯改制,利用了它原来前后塑料堵头,电路安装在一小条印板上,用了一些贴片元件,金属外壳要接地,导出电缆用普通的音频屏蔽电缆。这个探头在5-18MHZ的短波段工作得很出色,频响平滑,可以测出小到100uV的信号,但是如果频率超过83MHZ以后,在88-120MHZ的频段里,就出现了频响曲线的明显峰谷,测量误差会明显增大,看起来要自制一个性能出色的高频探头还是比较困难的,主要是工艺上的问题和二极管的性能,如果为了实用,简单的方法是直接买一个高频探头。
Jackwrh 201301021

网友:
看不到楼主的电路图,虽然弄得有点云里雾里的,还是感兴趣。

楼主:
不得已换马甲,原来的ID无法登陆了。
很奇怪,我这里可以明白地看到图片,为什么别的坛友不能看到图?可惜目前我无权发链接。

网友:
楼主花了很多心血,论述清晰,值得观看,但是看不到图片,先收藏一下,慢慢体会。

网友:
不知为什么看不到电路图

网友:
从头到尾仔细阅读了,收益匪浅。真正的技术经验交流贴,感谢LZ无私奉献!赞!

网友:
感谢LZ无私奉献!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