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究竟需要多大功率的发动机?

楼主(2017-12-10):
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遇到这么两个事
1、前几天去外地,坐一辆金杯面包车去的,拉了7个人,因为赶时间,司机在高速上猛跑,基本都在130、140左右
2、有一回我在京沪高速上,我开130的速度,被一辆昌河小面从边上超过去
现在问题来了,金杯的491发动机,功率不到80Kw,哈飞小面,就算1.2的发动机,也就50Kw的功率
还有以前开过老捷达,60多瓩的发动机,地板油下去跑到180了
和装备涡轮增压或者大排量发动机的车相比,这三个车发动机功率都不大,但高速上一样速度不低,
那好了,究竟汽车需要多大功率的发动机呢?

网友:
大功率加速快,给油就有速度,小功率肉

网友:
功率越大,提速越快

网友:
就是体验不一样了,爬坡,就立马见分晓

网友:
爬山长陡坡试试看什么状况

网友:
小功率加速性差   提速慢

网友:
家用轿车一般就一吨多点,一般来说有100马力足够了。其实根本用不了这么大,有30-50马力也够,就是提速的时候慢点而已,真正平时跑的时候大部分时间是小功率状态。设计的马力比较大是为了提高驾驶感觉,超车上坡呀跑高速呀等。大型货车一般5个马力拉一吨货,现在提升到7-8马力拉一吨了。比如250马力的发动机的货车满载的时候车货总重50吨。

网友:
汽车的功率储备大体现在启动到多高速度到多少秒,功率大还体现在能最高多少时速,过去的大发还是加长的,最高跑到180,。发动机的功率小可以有两方面的弥补,在不增加升量的情况下,启动快可以电力助力,最高速可以加快发动机的转速,不可用提高压缩比的方法,涡轮增压只是在海拔高的时候用。

网友A:
扯远一点,火车在蒸汽时代,3000马力的前进拉4000吨的货列是家常便饭。

网友B:
这个问题, 不能简单的抛开其他问题单说功率, 这里得引入扭矩来综合分析,
     金杯海狮 属于轻型车辆,  车型定义是多用途, 所以发动机的峰值扭矩在比较低的转速下就能获得, 通过变速箱的配比  可以在很大的负载区间内得到良好的动力特性,   491发动机  排量2.2L 功率80KW左右 峰值扭矩在2800~3400转范围内可以获得最大,如果单独的对比数据 你会发现海狮这个发动机的性能是落后主流2.0L轿车发动机很多很多的,   为什么呢? 因为侧重点不同,发动机功率 参数和最大扭矩转速有关, 只有把扭矩转速提高,而发动机的最大功率自然也会提升, 但是  提升之后就不一定适用金杯了,  如果金杯发动机 换成主流轿车的 那这车开起来油耗还得往上走翻倍, 原来满载2400转就能换挡, 现在憋到4500都不一定能换得上, 一大面包 在市区里龟速,发动机在嘶声力竭的咆哮  ……  这场面你觉得司机是不是傻?

    小面  配的都是小排量发动机, 这类发动机唯一缺点就是扭矩转速偏高, 所以呢小面拉货 那都得是通过变速器转速换扭矩,的在咆哮……
  到了高速上, 虽然你觉得他是一下就超过你了,  但是你知道他的加速路程跑了多远才把你这130的车速超得上么?      同样车速  遇上顶头风, 他的小面可能立马失速 掉到了118   而金杯依然保持原速,  这个就是发动机扭矩转速的 价值体现,   金杯跑130,发动机转速3500转左右,而此时正好是发动机特性最硬的状态, 要加速超车或者遇上顶头风这都 正好 在发动机力气最强悍的转速下  你说性能能不好么? 超车的小面  发动机可能已经达到5000转,   这个转速下 已经远离了发动机最大扭矩值, 动力特性非常软, 稍微有点顶头风 车速就被压下去了。

   各种大货车, 的柴油发动机功率基本都不算大, 几百个千瓦,但是在高速上跑到120 基本上转速表都爆表了,这里柴油 侧重低转速扭矩的表现,到了高速就成了短版, 所以呢  车子不能看发动机功率, 得看变速箱的匹配和发动机的动力特性进行匹配。

网友:
扭矩应该很重要吧!0-100加速度!也是一个重要指标!!

网友:
推重比扭矩发动机工况图都要看

网友:
发动大小,只会体现出有没有劲。速度快不快在于变速箱齿轮的变比。

网友:
比较一下我开过的三款车,02款老羚羊1.3,68kw,三档自动,车重980。档位太少,低速走走还好,上高速差点。主要是100公里就3000转了,太吵。丰田雅力士1.6,87kw,四档自动,车重1150。很猛的小车,我喜欢。60公里1500转四档,再高80公里2000转,120公里3000转。有点吵了,但明显属于适合市内开,偶尔跑一下高速可以接受。丰田凯美瑞2.4,125kw,五档自动,车重1500。高速公路上五档1600转、90公里巡航,油耗显示6.0。这时候车很安静,2000转110左右。油耗大约7.3。比较适合出远门,但市内跑油耗要10以上。感觉用什么车要看跑什么路,市内用1.6~1.8够了,跑长途高速适合大排量车。至于0.8升QQ那种,真的就是解决有没有的问题,不能要求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 不能简单的抛开其他问题单说功率, 这里得引入扭矩来综合分析,
     金杯海狮 属于轻型车辆, ...

谢谢版主的解释,是不是也可以这么理解,一些装备大排量甚至带增压发动机的轿车,从发动机参数上看都可以远超大货车了,实际上发动机只发挥了很小的一部分性能,高性能发动机是为了更好的驾驶体验才使用的。而对于金杯这样的多功能车来说,发动机只需够用,靠变速箱的配合使发动机始终能够在最佳工况工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的解释,是不是也可以这么理解,一些装备大排量甚至带增压发动机的轿车,从发动机参数上看都可以 ...

车子 标配的发动机 都是够用的, 轿车本身车身和负重变化都比较小, 车身性能侧重于高速,所以 发动机数据尽量 飙高呗,  在真实的驾驶中 你觉得有谁开车在4000左右转速 换挡爬坡的?     其实 关键数据的侧重还是要利于销售的    现在遍地1.5L、1.6L的车  功率数据基本都可以到90~120KW ,都比肩曾经的2.0 (功率95KW)但是真的功率足了 就真的能匹敌?其实  同一台车装备1.5和2.0的发动机 在驾驶感上真的是天壤之别的, 虽然都能走,但是在很多情况下 1.5的劣势还是存在的,   1.5的高功率是建立在9500转下获得, 而2.0的功率在6400转就已经达到,如果2.0数据提升至9500转,相信2.0的发动机功率也会比1.5大很多很多,   发动机的功率是被 转速和扭矩两个参数所左右的,公式大概和电路里的 功率=电压X电流的概念类似,  转速越高 功率越大, 扭矩和转速同时拔高功率 是倍增的,  如果但看功率来确定好坏 那就非常不科学, 同排量相同功率下 发动机可以单独拔高转速,而扭矩肯定被压制, 如果注重扭矩而最高转速自然也被压制,附上一张发动机参数表 就能很明白的说明问题了,   同型号的发动机  使用在前置前驱的功率数据都要比 前置后驱的大,  但是  扭矩转速 区段 就有明显不同了,  前置后驱的 在2500转就能达到最大扭矩输出,而前置前驱的要到4000转才能获得峰值扭矩, 这个就是发动机的特性,  如果 轿车使用了前置后驱的发动机 最悲惨的是 高速上小面都超不过 也就是跑不起来,  而金杯如果装配了前置前驱的发动机 那最明显的就是高速跑不起来, 低速拉不了东西。 就那么简单。

网友:
在物理公式中,功率等于牵引力乘速度 即P=FV 从公式中很容易看出来,在汽车功率保持一定的情况一下,或都以最大额定功率发挥的情况下,速度越大,牵引力越力,速度越慢,牵引力越小,在上坡时,需要加大牵引力,只能通过减慢速度的办法,以获得足够的牵引力,显然,在同样的上坡情况下,功率大的可以获得更大的上坡速度。理解了这个公式,就理解了汽车在实际操作中的各种现象规格。汽车在功率一定的情况下,满载情况下需要较大的牵引力,所以速度自然就快不起来。

网友:
你说的小面啥的那已经是满转运转了,2.0T排量的奥迪S3最大速度上300,2.4TRS3最大速度达到360,虽然这种速度极限对于平时驾驶没有用,但是给车辆带来了更好的加速性能,百公里加速时间不足4.7秒,这还不是大功率发动机主要的优势,关键是高速上,我们的普通车辆已经疲软,但是奥迪S3或者更好的RS3轻踩油门就能获得巨大的加速能力,高速上超车秒杀一般车辆,就和起步比不过人家一样。更不要说再高的S4或者S6,RS6了。其实维持平直运行用不了多大马力。你看火车拉得多少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车子 标配的发动机 都是够用的, 轿车本身车身和负重变化都比较小, 车身性能侧重于高速,所以 发动机数 ...

涡轮增压还是能提高车辆性能的,如果自动变速箱换档时机选择的好,涡轮增压更有优势,初期起步扭矩小档位低,变速箱输出扭矩大有利于平稳起步快速升档,进入平台期扭矩输出稳定,有利于加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扯远一点,火车在蒸汽时代,3000马力的前进拉4000吨的货列是家常便饭。

这你不能比较,前进蒸汽机车拉4000吨可能两占地都跑不起来。我们自主的东风8CJ型交流传动内燃机车,最大功率6000马力,单机5000吨,平直道上,最大平衡速度98KM/H,加速里程16KM也就是一站地。而且上坡速度也更快,还是功率大了好,操作上灵活多了。

网友:
理论上汽车用1W的功率都能跑,只是慢点而已,前面已经有网友说出正确答案了,一个提速的感受而已,至于转速和功率的最佳匹配关系那是厂家要去尽可能完善的,当然个人爱好者也可以去弄。

网友D:
缸径和行程决定发动机最大扭矩的转速
长行程的发动机低扭强劲
短行程的发动机要高转速才能发挥优势
当然,还跟变速箱速比有关系
农村18马力的蹦蹦车,拉5吨随便跑,但跑不快,要的是低速性能,同样的,我相信蹦蹦车发动机用在小车上也能跑高速,只是加速时间要很长

网友:
比亚迪唐电机功率额定40kw,最大110kw,车重2吨多,加速性嗖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你不能比较,前进蒸汽机车拉4000吨可能两占地都跑不起来。我们自主的东风8CJ型交流传动内燃机车,最大 ...

确实如此,功率大了加速性能更好。
不过在蒸汽时代,速度不是主要问题,前进拉4000吨在平直道上跑70都不容易。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缸径和行程决定发动机最大扭矩的转速
长行程的发动机低扭强劲
短行程的发动机要高转速才能发挥优势

恐怕不行,这种发动机功重比不好,虽然说是高速柴油机,不过高速柴油机从单缸的S1130到12V系列多缸的种类很多,转速也是从2000转左右到3600转以上,虽然都属于高速柴油机但是功重比差得远,拖拉机发动机还是跑不快,唯一优点就是便宜省油,加个增压器强化一下说不定还有惊喜。汽车上大部分是高速发动机,行程差别有但是不大。一般重载火车上用中速柴油机,我国内燃机车柴油机平均负荷率接近世界第一,所以大部分为中速机,从欧洲进口的高速机的车用不住,德国的内燃机车,还有英国的法国的大部分是高速机,德国的欧洲飞人系列内燃机车总重只有80吨,确有3000马力,我国自主最先进的DF8CJ机车150吨才6000马力。主要就是高速中速柴油机的区别。要想跑得快还得牺牲成本和寿命用高速机。

网友:
家里蹲大学毕业  与众不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恐怕不行,这种发动机功重比不好,虽然说是高速柴油机,不过高速柴油机从单缸的S1130到12V系列多缸的种类 ...

东风系列内燃机车的柴油机,极限转速才1150转。所以高速性能并不太好。
但是汽车的发动机,功率越来越大,这才是未来的趋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东风系列内燃机车的柴油机,极限转速才1150转。所以高速性能并不太好。
但是汽车的发动机,功率越来越大 ...

这是两码事,你要一分为二的看,内燃机车上不是没有高速柴油机,普通车用16V240系列满转1050,16V280系列是1000。它们转速低但是不代表技术落后,因为我国内燃机车平均符合率很高,机车牵引的都是重载列车还要维持一定速度,我国客车编组大部分在15节以上,列车总重都在750吨以上,甚至扩编到22节1200吨左右,这就意味着机车长期保持高位手柄运行,对于柴油机损耗是相当大的。我国铁路机车早期秉承了中速高速柴油机并举的发展,例如东方红3型内燃机车就采用了高速柴油机。同时我国进口的NY5/6/7型内燃机车,ND4型内燃机车都是高速柴油机,这些车的突出特点是用不住,虽然都夸这车怎么怎么好,实际上高速柴油机不适合我国铁路列车重量高,柴油机符合率高的现实。高速柴油机的磨耗一般都是曲轴磨损等问题。我国当时采购的亨舍尔生产的NY7型内燃机车,双机组总共达到5000马力,但是西德花了好大精力才基本上解决了柴油机的可靠性问题。功率较小的NY5和NY6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我国后来生产的DF8B型内燃机车同样为5000马力,不过你在集通和西南地区的铁路看看,这些机车都是重连爬坡,几乎都工作在满功率状态。这和西欧的差距是很大的。我国生产的DF4D型内燃机车,大修间隔为90万公里,机车全周期寿命柴油机可以大修几次。要知道36年的寿命里边这些火车头天天奔跑。所以采用什么柴油机要看运行情况,更加连续运转的是船用柴油机,不过都是低速机,功重比很低但是效率很高,而且一连运转十几天一个月也没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