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艺E8电源问题求助

楼主(2017-12-10):
和一位舞台音响出租的朋友说想买个便宜的调音台玩。结果朋友一出手给了我个E8让我自己修。历尽千辛万苦拆开后发现电源上焦了两个三个脚的东东,不知是三极管,还是什么。因为上面的字没了。发贴望朋友们帮忙看看。这俩啥子东东

网友A:
怎么看?图呢,有图才好分别呀。

楼主:
这图怎么才能上啊,我传了,看不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图呢,有图才好分别呀。

图片来了,请您帮忙看看

网友B:
PNP/NPN对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PNP/NPN对管,

8050,8055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PNP/NPN对管,

能否给个具体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和实际不一样。谢谢朋友们的热心,我正在想办法传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具体能传多大的图你进设置,点用户组,就能看到你能传多大的图了,我的是750K~~~

我实在上不了图了,加个微行么13677617366

网友D:
没图大家不好帮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图大家不好帮你的

我想加个微信麻烦您们帮忙传一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加个微信麻烦您们帮忙传一正

电脑会用应该上个图不难啊

网友:
你的图片?

是这样的吗?

TIP  41,   TIP 42  ,另一个是7805。

网友:
有变压器的就是三极管稳压的,三极管B极接一个1N47XX稳压管的。开关电源的调音台是近几年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小台子的电源有2个版本,最常见的是上面这种,也有用下面这种的~~

和下面这个像,就是左下角有散热片的位置的两三极管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点下右高级模式,再点图片,再选图,点图片,回复~~~

请老师加我个微信,,谢谢!

网友:
7812   7912三端稳压块,12V正负电压供电。

楼主:
添加图片,再次添加图片

楼主:
引用 楼主:
添加图片,再次添加图片

再来一个手机版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站短我微信号,我加你,图看不清,你反面上这个位置图看看,另外,根据板上编码看,非常有可能就是楼 ...

如果是7812和7912的话它两个应该是共地的,它两个的连接更像互补的发射极和集电极连在一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是7812和7912的话它两个应该是共地的,它两个的连接更像互补的发射极和集电极连在一起的

像是48V升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是48V升压的。

对的,它就是48V没了,动圈的话放也没有。从频率均衡器开始功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是48V升压的。

有一个管子还能看到前面两字C5,另一个什么字都看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7812和7912脚位不同

微信号PM您了,麻烦您加一下。谢谢!两个管子外观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应该就是这张图,谢谢啦!

楼主:
谢谢老师的帮助,今晚已换好两只管子,由于没有找到合适的管子代换tr2,48伏空载有48上机后只有35,但机子话放部分已经能工作了。遗憾的是有一个声音声音不正常。不知是不是和这个电压有关

楼主:
特别谢谢逍遥客老师一直帮我到昨天深夜!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话筒?动圈话筒是不用48伏电源的。演出用的电容话筒就要幻象电源。48V电源是有开关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客气了,互帮是应该的 你可以先把48V这一路放下,因为这路和其他没有关系,没有电容话筒平时 ...

这台子的48伏还负担着给话放那块板子供电的责任。是总输出的一路声音不正常。您有整机的图纸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台子的48伏还负担着给话放那块板子供电的责任。是总输出的一路声音不正常。您有整机的图纸么?

48V有短路问题造成两支三极管烧,这个问题要解决,48V的电压只有35V,  还可能重复出现问题,总输出有一个声道有问题是总输出板的问题,在效果母线之后的电容问题。NE5532  JRC4558 外围问题,测量集成块工作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48V有短路问题造成两支三极管烧,这个问题要解决,48V的电压只有35V,  还可能重复出现问题,总输出有一个 ...

谢谢老师指点,等我找个大点的管子换上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指点,等我找个大点的管子换上看。

不是管子的问题,48V 电源可以用 了,48V 的负载有问题,检查48V 每一路有短路现象,原来的问题没解决,48V 还会 出问题,这个48V 是个高内阻电源,没接电容式麦克风电压只有35V就是问题。电容式麦克风电流只有几mA, 重点检查每个麦克风接口。

网友B:
有谁知道这个机器损坏的诱因吗?估计很多人答不上来

网友:
我本来想说一下调音台48V的问题的。这个是48V电源,我碰到过这样的一个问题,48V没有接负载的时候,输出电压不是48V,偏低于48V。误认为电源有问题。电路负载什么都连接好了这个48V电压就升上来了。

网友E:
这个调音台电源板没接调音台48 V 正常,接上调音台35V,说明调音台48V 负载有问题。两支三极管是稳压电路出问题,要解决短路的问题,这个问题没解决。两支三极管可以用8050,S9013 代用,这个调音台只有4路48V可以用电容式麦克风,电流不大,检查48V开关到麦克风接口有没有短路,就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谁知道这个机器损坏的诱因吗?估计很多人答不上来

这个诱因应该就是冷热端接在一起的连线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调音台电源板没接调音台48 V 正常,接上调音台35V,说明调音台48V 负载有问题。两支三极管是稳压电路出 ...

主板上都是些小东西,没有图纸找不到地方下手呀!

网友:
修理这些东西,完全靠经验的积累,调音台的修理要理解工作原理,四条母线,两个声道,E8 的调音台我没修理过,但是我知道你两个问题,一是48v负载电路有短路,二是输出板块一个声道失真,声艺调音台是不错的,

网友:
什么都没有啊

网友F:
没邮箱图纸怎么传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邮箱图纸怎么传给你

奇怪邮箱可以发,链接怎么发不了。谢谢您!
765886777qq邮箱,jyf1977@21cn.com

网友F:
邮件已发送,注意查收

网友:
电源后续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邮件已发送,注意查收

邮件已收到,谢谢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