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工地使用老海燕半导体B321收听中短波

楼主(2017-12-10):
我在工地使用老海燕半导体B321收听中短波。 中波视频:9点50分在工地收听中波短波视频:上午十点左右工地听短波

网友A:
电磁环境优金属茏又感应中短波信号.定信号很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环境优金属茏又感应中短波信号.定信号很优

你不愧是老玩家。

网友B:
我在家里收不到中波,以为停播了,把收音机拿到郊区空地试,居然能收到很清晰的台。

网友:
视频录得很好,很体谅收音机爱好者的心思,看着指针移动,似乎是自己在调谐……生活在这样的电磁环境中是一种享受。
我正试着下载这个视频,好象得先下一个插件什么的。我也有这个收音机,想和本地的接收对照一下看看。
6M以下楼主没有录,这个时间应该是一片寂静。
而且有个小问题,楼主的时间“十点”准确吗?
我常听短波。在我们这里,6M六七点钟还不错,收到的电台有中央一套中国之声和二套经济之声及一些对外广播。到八点一台6175MHz就停了,二台经济之声6155MHz可听到近九点,但信号就变弱了。
7MHz左右的电台可听到近八点半左右。此后6M、7M左右的电台就听不到了,衰减严重。
我查过中央电台的广播频率表,尤其是部分时间播音的,一般6M、7M等低频段电台,八点以后就停播了,而改用稍高频率的电台接替,此时低端传播效果就不好了。这与一天中大家熟知的短波传播的特点是一致的。
楼主那里上午十点还能在6、7兆赫收到电台,不知是哪里转播的,我们这里没有。

网友:
晶体管收音机真是很方便,装上电池走到那都能响。

网友:
很好!我也喜欢玩!

网友:
改天 去试试看。。。有木有这样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家里收不到中波,以为停播了,把收音机拿到郊区空地试,居然能收到很清晰的台。

钢筋混凝土对信号屏蔽严重。

网友:
海燕B321晶体管收音机,电路设计的不错,去掉了中放兼来复低放,音质更清纯。

网友:
效果不错,能听到蓬蓬声,比老婆好,到哪还都能跟着你。

网友:
海燕的机器不错,收听效果好。

楼主:
谢谢各位点评, 电磁环境优,钢筋茏又感应中短波信号.所以信号好,收音机也是靠天吃饭的

网友C:
怀版这是在哪里收听中波啊?台和台之间真安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怀版这是在哪里收听中波啊?台和台之间真安静

我们修大桥的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