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扫频仪测量10.7陶瓷滤波器

楼主(2017-12-10):
闲来无事把手上的几个滤波器做了个测量,这就上图
先上个单中周,用一颗TA7060作放大,带宽很窄,似乎确实需要用双调谐中才能满足烧友们的要求,手上现成的双中周在机器里,懒得打开,下次吧。
我们还是来谈谈跟容易得到的陶瓷滤波器吧,先上来的是带超低群延时GDT的10.7X滤波器(传说中的蓝精灵),这波形相当好,兼职是陶瓷滤波器中的高富帅了,不过也许有些朋友会觉得一般般也就那样,不过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先测个10.7J 窄带 带宽150K 很久以前天津安悦买的,看波形窄带其实还行,还是怪怪的
再来个10.7S 二手收音板子上面拆的,看波形真的无法形容
还是10.7S淘宝大黄PP店里买的,当时觉得样子很洋气,感觉很高级的样子,于是买了几个,这波形和上面相反
下面这个是真正传说中的蓝精灵,某高级收音头拆下的,因为它是蓝色的、加上带超低群延时(GDT),因此而得名,这么说上面的10.7X应该叫“黄精灵"了,不过这些只是厂家的封装颜色不同而已,看波形相当叫前面就要好不少了
再来测个“黄精灵”,波形依旧完美,东西虽好但是缺点也是有的,就是这种超低群延时(GDT)的滤波器就是衰减太大了,有10dB以上,普通的滤波器衰减才3dB左右,所以用的时候最好前面加放大,不然影响整个中放的增益。
说了这么多,有些朋友会问什么是群延时,我来说一下:群延迟直观上就是信号波形包络的时延,群可以看成是由各种频率的波叠加构成的一个波包络,群延迟就是包络的延迟,反映的是一个器件对带内每个频点信号相位的影响,通常用群延迟的变化作为评价相位非线性和波形失真的指标。所以对于高保真FM接受那是相当有意义的。(其实我是百度出来的

网友:
有扫频仪,原件质量一目了然,以前没有仪器,完全是个瞎子啊

网友:
群延迟还是木有读懂……

网友:
还没搞明白群延迟,但是矿坛确实是个学习的好地方

网友:
楼主能把测试电路图,发一个吗,研究下

网友A:
所谓群延迟,是指在通带内的所有频率,在通过滤波器时产生的时间延迟。通带曲线比较平坦的话,这些频率的信号通过时相互之间的时间差不会太大,但若偏离中心频率过大,各种频率之间时间差会迅速增大,导致信号中各频率的关系发生大的变化,从而产生明显的失真。这一点,在使用高选择性的收音机时尤其明显,调谐偏离一些会产生较大变化,在通带两边甚至产生类似啸叫的现象,这就是群延迟的贡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谓群延迟,是指在通带内的所有频率,在通过滤波器时产生的时间延迟。通带曲线比较平坦的话,这些频率的信 ...

还是前辈解释的通俗易懂啊,我觉得就像音频里面有个技术叫BBE,专门用来处理 高 中 低 音频在放大器里面的相位变化,一般情况下由于放大器中各种阻容原件的存在,低频会延时,高频相位会超前,于是为了校正这个缺陷,就发明了BBE技术,所以通过BBE处理过的声音有种拨云见日的感觉,不过对于高烧们他们不喜欢

网友B:
输入输出阻抗不匹配,测试出来的结果会不准确,最好参考像村田官方给的测试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输出阻抗不匹配,测试出来的结果会不准确,最好参考像村田官方给的测试方法

在输入输出端都并联了330欧姆电阻

网友C:
楼主,说一说测试的外围情况?需要外接电阻做匹配吗?

网友:
如果按照厂家给出的参数匹配一下测试,那些看似不好的曲线会有明显改善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输入输出端都并联了330欧姆电阻

如果扫频信号输出是低阻抗的,计算信号源阻抗,输入端要串联一个电阻使得输入阻抗大小为330欧姆,这样输入才会匹配,阻抗不匹配会出现你扫出来的图形,另外输出检波输入阻抗不匹配测试结果也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一说测试的外围情况?需要外接电阻做匹配吗?

按这个图来的,如果各位能提供更合理的测试电路可以发上来,我再测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扫频信号输出是低阻抗的,计算信号源阻抗,输入端要串联一个电阻使得输入阻抗大小为330欧姆,这样 ...

谢谢,回头我找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这个图来的,如果各位能提供更合理的测试电路可以发上来,我再测测

这个测试电路没有问题。

网友:
矿坛真的是一个学习的好地方,高手如云。

网友D:
过去我用信号器和示波器测过一些三端陶瓷滤波器,结果中心频率都有较明显的误差, 这是数字调谐收音机显示频率不准的原因, 谁有办法修改这种误差?

楼主:
用两个中周做了双调谐,电容耦合,大家看看怎么样,比最上面的单调谐带宽要好不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过去我用信号器和示波器测过一些三端陶瓷滤波器,结果中心频率都有较明显的误差, 这是数字调谐收音机显示频 ...

频率显示不准应该调节鉴频器中周,如果调节无效,看看是否里面的槽路电容是否失效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两个中周做了双调谐,电容耦合,大家看看怎么样,比最上面的单调谐带宽要好不少啊。

单中周拼凑成双调谐,插入损耗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中周拼凑成双调谐,插入损耗比较大,

损耗相比单中周大点,但不是很大,在扫频仪屏幕上就差一小格,可以忽略,所以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E:
对“带超低群延时GDT的10.7X滤波器”感兴趣,它上面有什么标识可以辨别么?还是就标着10.7X?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带超低群延时GDT的10.7X滤波器”感兴趣,它上面有什么标识可以辨别么?还是就标着10.7X?谢谢。

当然按型号来区分,最常见的10.7X、10.7L、10.7P,其中10.7X最好群延时是0.2uS F0  +-110khz,10.7P、10.7L群延时是0.25uS F0 +-65khz,一般中高端的收音头上很常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按型号来区分,最常见的10.7X、10.7L、10.7P,其中10.7X最好群延时是0.2uS F0  +-110khz,10.7P、10. ...

好的,明白了,谢谢。

网友:
GDT10.7X的滤波器哪有啊?

网友D:
谢谢楼主,我发现您的扫频仪和我的一样!也是7124,我正打算改进这台仪器,能否告知怎么设定扫描455KHZ中频?我设好了频标只要中心频率钮动一点儿,频标就跑出屏幕了,很难调准;另外您是否测过该仪器的扫频信号幅度最大可输出多少毫伏?您是否有该仪器的图纸资料?谢谢!

看起来双调中周配合三端滤波器要比单调中周好很多,为此我在打算把此技术用在AM收音机的中放设计中。
另外,中心频率偏移的滤波器不能指望调鉴频S曲线来校正,因为实际中频必须要偏离10.7MHZ,否则通道的增益就调不上去,但这样一来,数字频率显示就已经不准了!如果改变数显模块上的晶振频率让它显示准确,那么时钟又会不准了,怎么都难办!我在考虑是否可以通过并串电容,修磨陶瓷滤波器基片的办法来修改其中心频率,您有何妙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我发现您的扫频仪和我的一样!也是7124,我正打算改进这台仪器,能否告知怎么设定扫描455KHZ中频 ...

没有资料,不过7125资料里面说输出最大Vrms是100mV.另外10.7中频调偏确实可以提高灵敏度,不过还是喜欢调到标准的10.7,别的也没怎么研究过帮不到你啊

楼主:
陶瓷滤波器 频偏是看上面的色点,红色是10.7mhz,还有别的色点的陶瓷滤波器都是带频偏的,具体可以看陶瓷滤波器的资料

网友: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
你好!你这个滤波器或中州,哪个幅度大斜率大,我需要找个鉴频灵敏度大的电路或滤波器,请帮忙给我推荐一个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596280-1-1.html

网友:
以为陶瓷滤波器都是那种带刺的波形,原来也有波形漂亮的,我测晶振也是带刺的,看来没遇到好东西,影响了对他们的认知

网友:
哎!一直以为陶瓷滤波器都是理想波形呢,如果没有你的这个测试真不知道,竟然有那么多陶瓷滤波器是那样的陶瓷滤波器。扫频仪是个好东西,和示波器不相上下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按这个图来的,如果各位能提供更合理的测试电路可以发上来,我再测测

我觉得这个匹配方式有问题。不知道你那扫频仪的输出和输入端口本身的阻抗,一般高频电路比较多见的阻抗为50欧或者75欧,陶瓷滤波器的阻抗为330欧,你在输入和输出端并联330欧的电阻,对于陶瓷滤波器来说,配接端口阻抗是43欧(仪器按50欧计算)或61欧(仪器按75欧计算),很明显阻抗没有匹配上。

我觉得就算不考虑仪器对阻抗匹配的需求,仅仅考虑被测陶瓷滤波器的需求,也应该用串联。例如串联一个270欧电阻,这样至少对于被测的陶瓷滤波器来说,满足了它的阻抗要求。如果要仪器端也阻抗匹配,那就不是一个电阻的事了,还要在仪器那一侧并联电阻。
关于这一点,在NWT150虚拟扫频仪软件自带一个简易阻抗匹配计算界面,那里面可以计算出电阻匹配方式的电阻大小,还可以看到匹配电路。

网友:
扫频仪是个好东西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这个匹配方式有问题。不知道你那扫频仪的输出和输入端口本身的阻抗,一般高频电路比较多见的阻抗为 ...

你是对的,早已按照村田datasheet标准电路测试过,出来波形和前面没有多少区别,类似于PS里面光滑了一下而已

网友:
我没有仪器测量,以前折腾FM远距离接收用了3个10.7陶瓷滤波器,第一极后加了个三极管放大,后面2个直接串联,如果有仪器挑选效果也许更好。

网友G(2018-06-11):
楼主有10.7陶瓷滤波器配对的测试图片吗看吗,想了解如何配对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有10.7陶瓷滤波器配对的测试图片吗看吗,想了解如何配对效果好

不知道怎么配对啊

网友:
还是专业扫频仪好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怎么配对啊

我是重温你帖子1楼的这句话才想了解的 (结果用扫频仪一扫,立马就露馅了,波形惨不忍睹(忘记拍照了),最后精心配对滤波器,才得出下面宽带窄带波形。):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1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是重温你帖子1楼的这句话才想了解的 (结果用扫频仪一扫,立马就露馅了,波形惨不忍睹(忘记拍照了 ...

就是把波形比较好的凑在一起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用两个中周做了双调谐,电容耦合,大家看看怎么样,比最上面的单调谐带宽要好不少啊。

请问你这个用二个中周做的双调谐,能否给个原理图?还有这个中周用FM高频头输出的10.7M中周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你这个用二个中周做的双调谐,能否给个原理图?还有这个中周用FM高频头输出的10.7M中周是否可行?

就两个中周之间连个电容啦

网友:
谢谢,等有空试试替代10.7滤波器,不知会有什么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前辈解释的通俗易懂啊,我觉得就像音频里面有个技术叫BBE,专门用来处理 高 中 低 音频在放大器里面 ...

您也还是解释的通俗易懂啊,一个曾经热衷于玩walkman的迷糊烧友,终于被你一番话点播清醒了。 不过一些walkman的BBE效果并不好听呢?

网友(2019-02-22):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这个匹配方式有问题。不知道你那扫频仪的输出和输入端口本身的阻抗,一般高频电路比较多见的阻抗为 ...

确实如此!

网友:
我用2SK241做两级预中放,高频头混频输出接一个10.7MA5带宽280K的那种,两个2SK241中间加一个中周,后级输出,到1235中放,也加一个10.7MA5。带宽也能满足。前前级滤波器去掉,改一电容耦合,后级滤波器改用,10.7MS2带宽230K的,效果也基本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