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看看我拆的导航是什么型号 尾插定义

楼主(2017-12-10):
看看这个主板如何确定 电源输入

楼主:
在线等 急需要 大家帮忙呀 谢谢

网友:
发的图有点少啊,再者第一张图片的排插好像不是电源排插,像是一个分体机。

网友:
最起码也得拍一张尾插那里电路板上的印的字吧,,,

网友:
凯震品牌 你这个是分体机 缺少主机 和连接线 你开不了的

楼主:
谢谢大家 回复 本身就是  废品站收的 不行就当配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