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克 570 电子管特性图示仪 资料分享

楼主(2017-12-11):
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2020-11-21):
引用 网友A:
只是少量制造,电子管厂才有。但是有很多文章介绍使用晶体管图示仪来测量电子管的有不少

是的,在矿坛有过不同电路的多个贴

这里给出一个精彩绝顶的贴;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213109

网友(2017-12-11):
多谢楼主分享资料! 谢谢,正需要。

网友A:
只是少量制造,电子管厂才有。但是有很多文章介绍使用晶体管图示仪来测量电子管的有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少量制造,电子管厂才有。但是有很多文章介绍使用晶体管图示仪来测量电子管的有不少

我也在研究中。。。

网友(2020-11-20):
正在研究图示仪,多谢楼主分享资料!

网友:
电子管要比晶体管好办多了,首先电子管一般很难见到1A以上阳极电流的,这个就好办多了,第二没有那么多极性问题,栅极有左栅、右栅区别而已。灯丝用开关电源直流伺候,加一个负偏压电源,加上一个帘栅极电源都是小功率电路。锯齿波用DAC直接干,阳极电源直接交流调压器+变压器就行了,也有好办法,大电容放电法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