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在优德利890c 交流电压档大1V,电容档大很多,都这样吗

楼主(2017-12-10):
优德利890c 交流电压档大1V,电容档大很多,大家的都这样吗

网友:
优德利890c ,交流电压档如果测量1000V大1V,则相当精确了。如果测量10V就差1V,则完全不合格。同理测电容档大很多,还是要看测多大的电容,大多少才能说正常与否。

网友:
买过优利德的表,说实话除了UT210E之外,没一个满意的

楼主:
那我买到不满意的了

楼主:
本来想买61e的

网友:
交流电压是测多少伏大1伏?与什么表比较的?  对照看各档的精度指标能了解表是否正常的。

网友:
呵呵,六楼兄台已经给出答案了,还有交流以哪个为基准?电容用LCR对比吗?对一下手册上误差指标?再说了和61E明显不是一个价位的,看手册指标。

网友A:
万用表这东西,有钱没钱都得是FLUK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这东西,有钱没钱都得是FLUKE!

没钱,只买得起 UT33A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钱,只买得起 UT33A

我手里的已经温漂到 9.98V 了,室温10度

楼主:
回楼上各位大虾。交流量的是220V的,家里有几个表,也有一个五位半台式表。其他的差不多,就890大了1v。电容是跟电桥对比的,15000uf的电桥14.多MF.890要到15。多mf。差一千多uf

楼主:
电容还是差别很多的。改天试试小电容看看,这几天没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钱,只买得起 UT33A

ut33,出了个新版的,不知道怎么样,你这个是测的低电压的。我是量市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楼上各位大虾。交流量的是220V的,家里有几个表,也有一个五位半台式表。其他的差不多,就890大了1v。电 ...

测量市电220V,用的应该是750V档,基本误差0.8%加5个字的表,相差1V很正常。电容档应该是超差了。

楼主:
发现UT33D测交流也大1V

网友:
引用 楼主:
ut33,出了个新版的,不知道怎么样,你这个是测的低电压的。我是量市电。

为什么测函发呢?因为它标准

而我们的市电不标准,不标准在方方面面,比如失真大 <--- 我家的失真大概 3% 不到,还是很像正弦波的;很多坛友家的市电失真到示波器看得出不是正弦波了,等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对比两个表的误差,你是无法知道误差来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现UT33D测交流也大1V

也,和谁比?和你的台表么

而且不管是 890 还是 33D,它们是不是 2000 字的表,也就是说你测 220V 用的是 1000V(750V) 档,显示值最小分辨率就是 1V 了?而我的 33A 是 4000 字表,测 220V 用的是 400V 档,显示最小分辨率是 0.1V,这里边差别就挺大了,因为数字化表是可以存在末尾若干个字的故有误差的。

而且很关键的就是,你的台表难道就一定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15000uf的电桥14.多MF.890要到15。多mf。差一千多uf

电容也是一个道理,你测的估计是电解电容,它也不标准,它的 DF 肯定很大对吧?

那么问题来了,万用表测交流电压,它可能是平均值响应,可能是真有效值响应,而还可能是真-真有效值

这三种原理测到的结果,和波形、频率是相关的,所以即使不考虑仪器误差,光这个原理和待测源的不标准,都可以得到不同结果。

电容呢,也一样,万用表可能使用容抗法,充放电法,振荡(和充放电类似又不同)法测量电容;桥式 LCR Meter 几乎都是容抗法而且还分离副参数。对于理想的,DF=0 的电容,这些原理测到的结果在数学上都是一致的。可是如果电容不理想,那么即使不考虑仪器误差,数学原理上也可以得到差很大的结果,尤其是 DF 很大的电容...

楼主:
谢谢washu大侠认真又细致的解释。我比较菜,就是跟我家里的台式表和工匠表对比,有三个的一样的,就890大1V。所以有这一问。

网友:
呵呵,越比越心里不是个滋味

楼主:
没什么好比的吧,只是求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