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入了台目黑,所以自己DIY个探头,大伙们过来给的意见

楼主(2017-12-11):
废话少说,先找个图,在论坛找到这个  ,马上找材料,    ,开干    ,不知道有没有问题,还没上机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头有一台目黑721E,可以的定性测量,不会定量测量!
那位会定量测试的,麻烦给指导一下!

不知道你说的定量测量时不是指被测波形的幅值------------  打开校准开关,调增益旋钮,标尺的高度是1mv,可以是1格1mv,也可以5格1mv,标注好了关闭校准开关,测出的波形的幅度按你标注的格子计算。

网友:
2ap30e 用 1N60 可以吗?

网友:
目黑是什么?

网友:
看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B:
借用你的探头电路,我也准备做一个给我的扫频仪试试,

网友:
一个Q9插头完全可能装的下,多此一举

网友:
目黑是指日本目黑公司出的。楼主这个明明是中文字的。 哈哈

网友:
此图安装无误还是不错的,我也做了一个,用的洞洞板,包了一层铜屏蔽放到一个手机充的壳子里,感觉挺好用。

网友:
高手在矿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借用你的探头电路,我也准备做一个给我的扫频仪试试,

你这个扫频仪可以扫455么

网友C:
土法上马的,直接搭棚焊加铝箔加胶布的检波头:(楼主的比我的漂亮了1W倍。)

网友:
鬼子的一个扫频仪品牌,MEGURO牌,我们叫目黑牌,是个比较好的扫频仪,因为7124,7125型等都是专门为收音机调试设计的扫频仪,非常好用。有了它,调试收音机是分分钟的事情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土法上马的,直接搭棚焊加铝箔加胶布的检波头:(楼主的比我的漂亮了1W倍。)

线都不用屏蔽??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都不用屏蔽??

我只是对检波头进行了屏蔽,线能屏蔽最好。
我这个是土法上马。

网友:
我的图上不了,我就用Q9插头,把插头的锁紧圈和外套用水口钳干掉,漏出中间电极做探针,最好是贴片或小型原件装在插头尾部的插头手柄的屏蔽套内,屏蔽层与地引出一条线焊个鳄鱼夹,一个检波探头就OK啦。

搭车问问大神:上传图片点击"图片"添加图片的标志,没有任何反应,也没有下层输入菜单,怎么解决?

楼主:
用探头测了一下中周

网友(2018-07-25):
我也是用Q9插头,把插头的锁紧圈和外套用水口钳干掉,漏出中间电极做探针,最好是贴片或小型原件装在插头尾部的插头手柄的屏蔽套内,屏蔽层与地引出一条线焊个鳄鱼夹,一个检波探头就OK啦。
检波二极管用的是以前黑白电视机手调高频头里面的,另外穿芯电容拆下来刚好可以装在固定环里面。

网友:
难道买来的机器不能直接用吗?为啥还要自己制作探头呢?新手上路谢谢

网友(2019-01-24):
引用 楼主:
用探头测了一下中周

你好,能把直接测试中周怎么连接示意图给看一下,或者详细说明下!刚买个机器不太会用,谢谢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