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P3的固件刷机操作

楼主(2017-12-11):
我有一款月光宝盒MP-E5826的MP3播放器,已使用多年。入冬后空气干燥,经常受静电打火而造成机器死机。一般,重启后能恢复正常。但最近一次,出现显示界面混乱,不能进入正常程序。取出电池后再次装入也无用。经网友指点,可能需要重刷固件,现在固件也在网上找到,只是刷固件从没搞过,不知如何下手。烦请热心朋友能写出具体步骤,以便按葫芦画瓢。是否需要先下载刷机的驱动程序,然后再做后续操作?已是老人了,但还有一颗与时俱进的心,请高手予以支持。谢谢!

网友A:
要先下载驱动程序,然后把MP3通过USB线连接到电脑上,通过刷机程序线刷,应该有教程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先下载驱动程序,然后把MP3通过USB线连接到电脑上,通过刷机程序线刷,应该有教程的呀。

谢谢你的答复,此驱动程序有名字吗?网上能搜到吗?还烦请再告知。还有教程的名字,以便搜寻。再次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答复,此驱动程序有名字吗?网上能搜到吗?还烦请再告知。还有教程的名字,以便搜寻。再次谢谢。

下载个驱动精灵试试.

网友B:
搜索:月光宝盒MP-E5826固件
不过以前的MP3固件很难找到了,很多固件包里就有驱动和教程。

网友C:
如果是静电死或重启问题,重刷改善不大。刷好遇静电还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索:月光宝盒MP-E5826固件
不过以前的MP3固件很难找到了,很多固件包里就有驱动和教程。

固件已经找到,现在正在找固件的驱动程序。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个驱动精灵试试.

好的。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静电死或重启问题,重刷改善不大。刷好遇静电还会出问题。

现在是死马当活马医。如果学会了方法,再出现问题就再刷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