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摇留声机拾音头钢针的角度问题

楼主(2017-12-11):
       “时代声音”坛友请进!
      本人有一台手摇留声机,可以放音,只是发音效果还不理想,检查发条机正常 ,有人说是唱针的角度问题,我弄不懂,提供下面图例,特请教行家:请问钢针与唱片的接触角度与放音质量关系大吗?钢针顺唱片纹的入角为多少合适?是与唱片面直角接触还是有一定角度?谢谢!
      也请其他行家里手释疑指教。

网友A:
第一图角度对,第二图唱针和唱片应该垂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图角度对,第二图唱针和唱片应该垂直

谢谢。那再请教第一图中,对应唱片平面,钢针与唱片纹路的接触角大约多少度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那再请教第一图中的钢针与唱片纹路的接触角大约多少度合适?

唱头掰到头固定住就是正确的角度,如果声音过小看看震动膜片是不是完整的。或者唱头连杆卡在唱头上盖上了,无法随着唱针震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那再请教第一图中,对应唱片平面,钢针与唱片纹路的接触角大约多少度合适?

唱头结构: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564555-1-1.html
再检查固定膜片的连杆螺丝松没松动

网友:
参考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唱头结构: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564555-1-1.html
再检查固定膜片的连杆螺丝松没松动

谢谢指点。

楼主:
谢谢指点,同时也欣赏了你的古董留声机。

网友:
欣赏了老留声机的风采。只需要换换唱针,摇一摇,完全可以唱它二三百年。

网友B:
cdhy1234你好,刚上网看见你的问题。唱针与唱片的角度是有很大关系的,唱针与唱片的角度为60最好,绝对不能叫它成为直角90度,切记。如果是一台标准的留声机(真正厂家的产品)你把唱头放到唱盘的轴上时,针尖正好是在轴的中心上就是很正确的。你参考一下。(再是感觉你的这台机器好像是高仿品,唱头都是新仿品,可能会对发出的声音有一定的影响)

网友:
YRADIO绝对的高品质机器 。(原汁原味)

楼主:
引用 网友B:
cdhy1234你好,刚上网看见你的问题。唱针与唱片的角度是有很大关系的,唱针与唱片的角度为60最好,绝对不能 ...

谢谢行家的指点,学习了。我领悟:顺唱片纹路方向钢针绝对不能直角接触唱片,否则唱片要被钢针划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cdhy1234你好,刚上网看见你的问题。唱针与唱片的角度是有很大关系的,唱针与唱片的角度为60最好,绝对不能 ...

行家的眼力强,我这台留声机就是台高仿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