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数字调谐收音机AM正常,FM沙沙...

楼主(2017-12-11):
各位前辈:我有一个索尼SRF M90数字调谐收音机,AM正常,FM沙沙...开关,音量都没有问题,FM能听到有电台的混音,请教从哪里下手?调中周吗?望前辈指点!先谢谢了!

网友A:
看机器并不复杂,AM正常,说明升压调台电路可工作,但FM收不到台(你描述FM能听到有电台的混音)应该是调台变容二极管不良,换掉试试,说句老实话,数调机没几人会修了,会修的人价也高,网上有修的200元起步,能找到电路图最好了

网友A:
中周里面有个小电容,查下看有没失效

网友B:
看看板子背面有没有贴片电解电容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机器并不复杂,AM正常,说明升压调台电路可工作,但FM收不到台(你描述FM能听到有电台的混音)应该是调台变 ...

谢谢您的指点,我先找找电路图,按图索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周里面有个小电容,查下看有没失效

谢谢!太小了,没敢动手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板子背面有没有贴片电解电容漏,

都是钽电容,全部电路板只有一个伊娜的电解,是给主板记忆供电的。

网友:
老机器先查电容

楼主:
谢谢前辈指点,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