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铜线线径问题。

楼主(2017-12-11):
我想装修有二芯多股4平方铜线,师傅说多股铜线不如单根铜体的好,还说多股4平方承载电流等于2.5平方单股铜体电流。可信吗?

网友A:
多芯的容易烂,不如单芯耐用。载流量没有大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芯的容易烂,不如单芯耐用。载流量没有大区别

谢谢,有道理。你的意思是多股线容易氧化对吧?

网友B:
软线在连接点上,不如硬线连接方便。软线连接不好容易接触不良或断丝,导致隐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软线在连接点上,不如硬线连接方便。软线连接不好容易接触不良或断丝,导致隐患。

因为楼主要装修,我也不好议论别人的好事,就算随便说说。如果横截面相同的话,怎么会多股线4平方等于硬线2平方?这不是瞎说么。当然,有些做线的偷工减料。就家装相对来说,单股硬线比多股线施工上要方便。但论起电器性能,大多数情况下,多股要优于单股。

网友:
师傅说的没毛病
实践证明: 同为4平的电线, 单芯比多芯耐操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因为楼主要装修,我也不好议论别人的好事,就算随便说说。如果横截面相同的话,怎么会多股线4平方等于硬 ...

家装相对来说,单股硬线比多股线施工上要麻烦,特别是穿管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楼主要装修,我也不好议论别人的好事,就算随便说说。如果横截面相同的话,怎么会多股线4平方等于硬 ...

多股软线好施工吧。单股线硬不好拉

网友:
多股线特别在南方地区回南天时(天气湿度大)导线很快发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家装相对来说,单股硬线比多股线施工上要麻烦,特别是穿管麻烦。

我没干过家装。个人观点,多股线要比单股线好。但是,用起来不方便。因为,施工方觉的不方便。呵呵。

网友:
这个纯粹是个责任态度问题,有些电工在接线时发现线太粗,不好穿不好压,如果是多芯线,有可能剪断几根再接,而单芯线只能老老实实接。
从理论上讲,交流电用多芯线趋肤效应影响比单芯线小,虽然影响极其微弱,但是有,理论就是理论。
从工程上讲,单芯线穿管比多芯容易,接头抗拉强,耐久度好,一般是工程首选,单芯线的规格代号比如BV中的'B'就是布线类的拼音道字母,意思是适用于供电线路布线。

网友:
从导线的形态来说,单股线适用于固定布线,而多股线适用于移动或户外布线。

从对交流电流的导电能力来说,同样的导线截面积下多股线优于单股线,这是趋肤效应使然。

从对导线的生产工艺来说,单股线多为不退火工艺,比较硬,适用于需要单股强度较高的场合,而多股线则相反。

...

网友:
在相同截面的情况下,载流量是一样的,关键是多股线的线头不如单股线那么好处理。一般来讲,非要用多股线,线头一定要用线鼻子压接处理好。

楼主:
经过大家的分析我得出一个想法,原来是这样的我小描述一下吧。我找的师傅我跟他说我有多股线还是4平方的,他说不好使的原因是他想用他们的单体找。

网友:
如果要穿线的话还是走单股吧,撇开一大堆的道理不说,只说一个,铜线氧化都是从表面开始的,单股线氧化时间基本上够你这辈子用了,单股线抗氧化不行,但是按照载流量来说,多股线是优于单股线的

网友(2018-12-30):
我就一直用多股线装电。

网友:
单论导电性能,交流电路多股的比单芯的好。

网友:
如果挂锡的话,个人感觉还是多芯的好,施工及接触面都优于单芯。

网友:
        同意你师父,就横截面来说,实芯的比多芯的截面积大是绝对的,因为多芯的松散有空隙。横截面大小不同,当然载流量不同了。

网友:
楼主的4平方的导线如是由7根单芯组成的话。尽管用。

网友(2019-02-11):
理论上相同截面积的单芯和多芯线载流量是一样的,但是单芯线比多芯过载能力好。单芯线接点更方便可靠,所以家装还是单芯线好,缺点就是单芯线比较硬,家装穿管的时候不好操作,很多水电工都不愿用单芯线。还有市电50Hz频率下,铜线直径不大于1.8cm不用考虑集肤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