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山水组合不读碟问题

楼主(2017-12-11):
论坛上收的山水组合,收音和线路输入正常,显示个别笔画暗淡,CD能读出总目录,但不能播放,转一会儿又回到总目录,换光头故障依旧,观察光头会上下动作,但无红光射出,这点很奇怪,既然没光怎么会读出总目录?换过光头,应该排除光头问题,如何下手查问题?重点查哪?谢谢!

楼主:
在论坛里找到类似的帖子,说是最后换按键后正常了,我的按键基本都正常,只有开机按键不是很好用,难道我也要换按键试试,感觉不会是按键问题。附论坛类似故障网址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bile=yes&mod=viewthread&page=1&tid=827888

网友A:
你如果不想全部换掉按键,就用万用表的兆欧挡挨个测一下按键,如果有内阻就是按键内部有异物形成轻微短路,直接换掉就行(焊下来测量也许就没有短路的现象,因为烙铁一烫湿气挥发,电阻就大了),按键轻微短路就影响整机的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不想全部换掉按键,就用万用表的兆欧挡挨个测一下按键,如果有内阻就是按键内部有异物形成轻微短路, ...

嗯,好的,今天抽时间检查下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过一个帖子,这个故障好象是齿轮问题。

百度上找的,也是因为光头显示信息但不读碟的故障。

齿轮问题已排除,我用带新架子的光头试过了,故障依旧。

网友C:
是完全不能播放还是能放几秒?
能放几秒查进级电机驱动供电或电机或齿轮!
完全不能播放要看那种机芯,山水应该用kss-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完全不能播放还是能放几秒?
能放几秒查进级电机驱动供电或电机或齿轮!
完全不能播放要看那种机芯,山 ...

可以读出碟子总时间和曲目数,然后就是一直在读取第一首曲目,只有一张碟子可以播放第一首二十多秒,还卡的很,光头用的是索尼KSS-213C,换新的光头,还是一样故障。按键都按楼上说的量过了,没有漏电现象,只有开机键不好用,测量漏电,已更换。机器是山水MC-1400C

楼主:
第一张图是读取的时间和曲目,第二张图是按播放键后,一直在读取第一首曲目。读一会儿无果就停止返回第一张图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不想全部换掉按键,就用万用表的兆欧挡挨个测一下按键,如果有内阻就是按键内部有异物形成轻微短路, ...

电源按键有漏电现象,已换新的,故障依旧。我记得碟机在选取曲目(如十几曲目),光头循迹会不断往外移动,这个始终处于内圈,在关机状态下,把光头位置拨到光盘外圈,开机后,光头会恢复到内圈位,然后光盘转动,会读取总时间和曲目。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源按键有漏电现象,已换新的,故障依旧。我记得碟机在选取曲目(如十几曲目),光头循迹会不断往外移 ...

试试把机器倒过来播放。

网友E:
好多组合音响CD不读盘,是不是激光头有问题了

网友E:
二手的组合,好像十有八九都是CD不读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试把机器倒过来播放。

我昨天晚上好像试过侧着播放,没有试反过来播放,等晚上回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多组合音响CD不读盘,是不是激光头有问题了

好多音响都是光头老化或脏引起的,我这个换光头了还是不行,估计是问题不大,就是确定不住具体那个位置管件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二手的组合,好像十有八九都是CD不读盘,

对,好多二手的组合光头都不行,我是看着便宜买一套自己用的,买了几个都修好了,只是外观不理想,想搞个成色好些的留着用,这个成色说的过去,就想着修好先用着,等遇到好些的把这个换掉。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多音响都是光头老化或脏引起的,我这个换光头了还是不行,估计是问题不大,就是确定不住具体那个位置管 ...

新光头——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577499-1-3.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光头——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577499-1-3.html

这个我看过,还回复的有,买的光头不是这个型号的。
我用别的机器上正常用的,完好光头装到这个机器上试的,出的问题和光头无关,应该是机械和线路管件引起的。

网友F:
“既然没光怎么会读出总目录”这是一只神奇的光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既然没光怎么会读出总目录”这是一只神奇的光头

有光,我可能没敢直接观看,侧面看的,可能不太明显,后来把架子摘下来,观察后有红光。

网友G:
第一清洗光头,清洗轨道,最主要还是要注意电机轴上装光盘的托架,可以轻轻上下移动,然后试试读碟

楼主:
引用 网友G:
第一清洗光头,清洗轨道,最主要还是要注意电机轴上装光盘的托架,可以轻轻上下移动,然后试试读碟

电机轴的光盘托架,固定的很紧,是不是用的有胶,没有替换的还是不敢强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第一清洗光头,清洗轨道,最主要还是要注意电机轴上装光盘的托架,可以轻轻上下移动,然后试试读碟

人为改变光盘托架高度或低度不可取(自然下沉除外)

网友:
是的  就拍要的时候变了位置,这个要必须耐心调整,要立竿见影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