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风扇如何拆下!

楼主(2017-12-12):
求助:要给这个风扇电机加油,但是风扇叶如何拆下!扇叶上无螺丝!

扇叶上无螺丝。

扇叶上无螺丝。

网友:
一次性产品。。。。

网友:
拆了就废了!!

网友:
用“拉马”拉下来。或者用手握住扇叶,用铜锤子敲击轴尖.

网友:
一次性的东西,拆下来不好再用了

楼主:
试一试拆下,谢谢 大家!

网友:
应该在背面有参数贴纸吧,真有就把贴纸揭开,可看到风扇转轴和轴承

网友:
一般是贴纸下面就是轴承,但有的就没有轴承,我笔记本的风扇就是没有加油的地方,直接在那儿悬着,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风扇

网友:
自己弄弄试下,就那几个螺丝,拆着拆着就找到了,胆大心细

网友:
细心找一下,应该有突破口的。。。。。。。。。。。。

网友:
能装上就能拆!风扇肯定是由散件组装起来的,所以仔细观察肯定能拆开!!!

网友:
慢慢研究吧

网友:
看看风笼的侧面的风叶有没有缺口,缺口里面有螺丝。

网友:
常见的风扇是由塑料开口卡固定,在有电压、电流的标识下面,还有一种,没有卡扣固定,直接串在轴头上的,靠磁铁吸附,稍微用点力,就可以拔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