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能用5V的开关电源改装成手机充电器吗?

楼主(2017-12-12):
手头有几个5V20A的开关电源,配上usb座想给多台手机充电,请问能用吗?还需要添加什么东西?自己的手机不敢实验。

网友(2023-07-13):
引用 网友A:
要加一个限流保护板

你牛逼!你家所有电器都前面都要加一个限流板吗?

网友B(2018-03-14):
引用 网友C:
完全OK

手机对电源适配器要求不高的大于5V 不要太高就是了,低于5V 线损大。电磁干扰不是很严格,电池 ...

是啊,锂电池都普及这么多年了,还有很多爱好者认为电(压)源(额定)电流过大会烧手机,真是难以理解。

网友:
要限流,不然电流太大,可能烧坏你的手机,手机充电一般是先快后慢的

网友B:
只要电源质量没问题完全可以给手机充电,充电电流大小是由手机内部的电源管理芯片控制的,不存在烧坏手机的问题。退一步说如果真的烧了,那只能是因为电源的电压超过5V了。

网友A(2017-12-12):
要加一个限流保护板

网友:
说实在的,这种电源我也有,但是从来不敢用来充手机,只是充电池没问题,就算挂了损失也不大,还是买个可靠的充电设备比较靠谱

网友D:
供电肯定没有问题,我试过了,但要小心别接反了,还有,有些手机是要求短路两数字信号线才可以充电。

网友:
没有大问题,手机锂电池的保护和限流都是在手机内或电池板上。手机充电器本身输出电压在5V左右。用台式电脑的USB插孔不是也可以给手机充电的吗。用的就是电脑5V电源

网友E:
5V20A是大屏幕LED用的。
可以同时充几十部手机。

楼主:
那就太好了,多谢各位

网友:
每一路上串联个0.5欧姆的贴片电阻,这样比较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供电肯定没有问题,我试过了,但要小心别接反了,还有,有些手机是要求短路两数字信号线才可以充电。

说得太对了,我的手机就是这样的。我手里有很多5V各种功率的电源板,线性的也有,给手机充电很不错。

网友F:
不限流,结果你懂的,

网友:
最好别用,严重漏磁。

网友:
本人觉得可以,必须加装保护,防触电、防短路保护等。

网友:
我也考虑过 觉得风险太大 放弃了 目前还有十几块5v29a 电源

网友:
应该没问题吧,我经常用电脑电源给手机冲电也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没有问题,我已用几年了。

网友:
可以做个手机充电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供电肯定没有问题,我试过了,但要小心别接反了,还有,有些手机是要求短路两数字信号线才可以充电。

接反就完蛋,再则20A是不是过大了,一般也就2A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E:
5V20A是大屏幕LED用的。
可以同时充几十部手机。

我也感觉是,一般手机充五千毫安电池的也就是5V2A,呵,这是集中供电十几部手机不成问题

网友:
没问题。我也一直在。’

网友:
只要你的电源是可靠的 就没问题,给手机充中间的两个数据线要连起来的,不连起来充电电流小,充电满,这样就是为什么插电脑上充电慢的原因

网友:
接好usb插口即可充电

网友:
必须可以啊  但是你要做一个保护或者限流的电路,不然手机电池会坏的  不要问我为什么

网友(2018-03-07):
接几个USB母座,母座第二第三脚短接,5V正和5V负极,按USB的接线图接好,充电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限流,结果你懂的,

手机自动控制充电电流的,不用限流电路

网友:
可以用,现在手机限流功能很好的,可以挂着电流表充电看看效果

网友:
分几路出来,同时能充好几个

网友:
完全可以,不过要做好安全措施

网友:
感觉正相反,充电速度会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要电源质量没问题完全可以给手机充电,充电电流大小是由手机内部的电源管理芯片控制的,不存在烧坏手机的 ...

完全OK

手机对电源适配器要求不高的大于5V 不要太高就是了,低于5V 线损大。电磁干扰不是很严格,电池就是大滤波。

关键是使用携带和安全(外壳和热地隔离)

网友:
应该可以,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还是小心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锂电池都普及这么多年了,还有很多爱好者认为电(压)源(额定)电流过大会烧手机,真是难以理解。

是的

在这里更不应该。

网友:
放心使用,我用40A的两年多了

网友:
完全可以放心使用,我就是一个大电流电源装了十个uSb口,可同时给多台手机和数码产品同时充电,装个数字电压电流表,可以直接观察充电电压和电流的变化很方便。这种电源比一般的手机充电器配的5v电源质量要好多了。放心使用。

网友:
我就是用电脑AT电源,5ⅴ60A外接5个UsB座,充手机用!5年了末见异常!

网友:
关键是可靠的5V电源跟多少安没有一点关系!手机里的电路会保护电池的,1A的电源适配器5V与电脑的5V电源本质没有什么区别,手机外部限不限电流没有关系!就像你在超市买的大米与自由市场买的大米都可以焖米饭。黄河的水农民可以浇地种稻谷,长江的水也可以浇地种小麦一样的。大小碗喝水都是可以解渴的!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不知道能不能用,学习了。

网友(2018-04-09):
试过多种充电器,只要电压一直就是没有问题的。不妨接个电流表看一下。各手机的充电电流是不一样的。

网友:
感觉还是用质量好点的手机充电头吧,虽然理论是大安培没问题,但是我从来不敢试,

网友:
我也有  不过是5V 50A 的  冲手机  完全没有问题  不用担心的

网友:
譬如干电池,用五号电池的机子,改为一号电池会把机子烧掉吗?简直是笑话!

网友(2023-07-10):
学校IPD冲电器就是5V开关电源20A40A的,有接一个分流器,每个口上限2A

网友:
普通USB充电需要USB端口数据端分压电阻确定1a/2a等充电(更有特殊的不同品牌分压值和阻值都有区分),新型type-c充电必须有协议芯片才能与手机匹配(电压也可以高于5V进行快速充电)充电类型方式。如果没有以上只接USB5V就只能低效率慢速充电!

网友:
我是经常这么用

网友:
看了一些人的论点,陷入惶恐中,
进屋的市电是直接从街上接的,街电的额定电流超过1000A甚至1万A的,但我家的表只有30A,我还能接入市电吗

网友:
我一直用一个5v 2A的小电源加装USB座给手机充电,更大电流的5v电源也没问题。只不过用一个20-30A的5v电源,给手机充电,太不环保了,电源自损太厉害,费电。

网友:
差不多可以当点焊机了

网友:
电流大有什么关系,回路里加个2A保险就好了,手机自动控制充电电流的,有些壁挂钟说只能用碳性电池,不能用碱性电池,说碱性电压高电流大,其实是里面偷工减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