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功放问题请教

楼主(2017-12-12):
车上加装了功放 功率为4X75W 输出阻抗4欧 ,看中一套哈曼卡顿拆机喇叭 阻抗为2欧  额定40W,请问能直接用吗?会不会烟花?

网友A:
又不是开最大音量,没问题的,再说了功放又不是定阻的

网友B:
可以用,但是要小心,。

网友C:
我准备把两欧的喇叭上在并一个两欧的低音炮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不是开最大音量,没问题的,再说了功放又不是定阻的

还是有点担心,有没有什么更安全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但是要小心,。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准备把两欧的喇叭上在并一个两欧的低音炮玩玩

那样做声音能好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是有点担心,有没有什么更安全的做法?

你后加的功放,我不能确定能不能上2欧的喇叭,不过原车的CD或者导航一般都能直接上2欧的喇叭,要说效果好不好,因为机头给的阻抗是4欧,上2欧或者8欧的很多,我的前门换了喇叭上的8欧的,也尝试过2欧的喇叭用了一段时间,效果感觉8欧的音色细腻了好多,这个不好说,因为还牵扯喇叭本身的素质。总体来说,汽车想改音响效果是可行的,但是由于不像家里的东西那样简单,拆装这些很多事情自己搞不定,所以勉强能听就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后加的功放,我不能确定能不能上2欧的喇叭,不过原车的CD或者导航一般都能直接上2欧的喇叭,要说效果好 ...

功放阻抗4欧,在2欧喇叭端串个2欧电阻可行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功放阻抗4欧,在2欧喇叭端串个2欧电阻可行吗?

可行,就是喇叭承受功率减小,声音降低,功耗分给电阻一半,电阻功率还不能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行,就是喇叭承受功率减小,声音降低,功耗分给电阻一半,电阻功率还不能小了

好的,谢谢,电阻多大功率合适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电阻多大功率合适呢?

10瓦的水泥电阻吧,你看那些分频器上面的电阻个头就知道功率不会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瓦的水泥电阻吧,你看那些分频器上面的电阻个头就知道功率不会小啊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加2欧电阻 这样安全

谢谢。。。。

网友E:
我有个索尼车载的 功放 就是2-8欧的,

网友C:
顺带说一下,喇叭阻抗低的话,对喇叭线要求就要提高,假设以前8欧喇叭听起来很好,换上两欧的喇叭或许就要差很多,原因不是喇叭的问题,而是喇叭线垃圾了。阻抗越小的喇叭,喇叭线就不能太细太长。相反,如果喇叭阻抗高,相对对喇叭线的要求就低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顺带说一下,喇叭阻抗低的话,对喇叭线要求就要提高,假设以前8欧喇叭听起来很好,换上两欧的喇叭或许就要 ...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个索尼车载的 功放 就是2-8欧的,

音质应该不错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音质应该不错吧?

总体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