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关电源与变压器出来的电源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7-12-12):
本人平时喜欢有一些开关电源或电脑ATX电源改装成可调电源来用,因为它功率大,可调范围大,好用,变压器做出来的可调电源,功率一般不大,当大范围调压限流时,损耗大,发热利害,不喜欢用,如果买成品,几百瓦的也贵。

本人认为开关电源改造的好用,想请教各位大侠:开关电源除了波纹大外,还有什么坏处没有?比如漏磁什么的。谢谢,

网友:
好一点的低频电源有继电器切换的,所以发热量不大。低频电源干扰小些,开关电源干扰大,抗过载能力差,但效率高。

网友:
维修电源还是变压器的好用干扰少感应电低,开关电源输出感应电大,必须接地才能安全使用。另外干扰大对通讯方面电器有影响。

网友:
列举各种差别比较多,也不直观。你可以找一个收音机,分别用两种电源供电,比较一下就有直观感觉了。

网友:
变压器的波纹小,精度高,体积大,关键还皮试,安全。开关电源轻巧便携,干扰大,容易唉电,

网友:
这个说变压器电源皮实的,只能说变压器本身抗过载能力比较好,

网友:
我个人比较喜欢开关电源 体积小 省事 还有保护

网友:
大功率电源牛初级使用一个3-5KW调压器就可以实现你的愿望

网友:
5W以下的小功率用开关电源没有任何优势。
一些简易开关电源确实干扰大,这类电源充斥市场,所以给人印象就是开关电源不好。
开关电源本身是没问题的,很多仪器内部就是用的开关电源,现在的大型通讯设备基本都是用开关电源了,大功率的功放也采用开关电源,没觉得有干扰。

网友:
变压器最大的优势是可靠性极高,平均无故障间隔时间远超开关电源。但劣势也是明显的,功率一大效率几乎是立刻直线下降,因而需要根据具体需求来决定,不好一概而论。

网友:
开关电源对收音机等电器干扰太大,不适合作这类电器的维修电源,只能使用线性电源,但线性电源电流不易做大。所以我是两种电源都备有,一般中小功率的电器用线性电源,大功率的电器才用开关电源。

楼主:
确实,大家说得都很有道理
我现在是选开关电源,原因有下,
一,收音机很少听,听也不用稳压电源,如是用锂电池。
二,现在玩电子,大部分都是锂电池,数码产品,锂电池充电不怕波纹,数码产品也不怕波纹。
三,电动器具,led灯,不怕波纹。
四,功放,好一点的开关电源,测试一下功放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本人还是比较喜欢用开关电源。体积小,效率高。其实纹波两种变压器都有。只不过一个在较高频率,一个在较底频率。

网友:
如果你是作为维修用可调电源的话,建议线性可调电源;
如果你是作为设备配套固定电源使用的话可以结合设备要求选用,例如收音机、无线电和精密电子测量仪器就用线性电源;如果是一些数码产品和家电等一些对电源品质要求并不非常高的设备,可以选用优质的开关电源,当然你用劣质的应该也可以工作,只是有潜在的隐患而已;

线性电源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抗过载能力强,有“软启动”的效果,例如你直接用电源给一个超大容量的电解电容充电,你会发现开关电源接电的瞬间电火花“啪啪啪”很大很响,而线性电源可能就是“啪叽”一声。

网友(2018-01-25):
开关电源优点:效率高,体积小,缺点:干扰大,安全系数差,线性电源优点:隔离电源,安全系数高,抗干扰小,缺点:发热高,转换效率差,体积大,综合而言:喜欢线性电源。

网友:
现在的集成电路基本上都有抗纹波能力,用开关电源没问题。
在某仪器厂的官网上看到多款电源,都是线性的。

网友:
不同场合用不同类型电源咯

网友:
音响还得用变压器降压的好(包括小收音机、小录音机)

网友:
线性电源虽然笨重,但输出线性直流,开关电源效率高点,但纹波大。我做维修的,开关电源做的可调也有一个,但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简单大电流供电还可以,维修的话要惹出很多麻烦事,线性电源就很称手

网友:
开关电源干扰太大,比如用开关电源直接给收音机供电,就没办法使用,但是用线性电源就可以。不过开关电源它也有好处,就是功率大。

网友:
开关电源没一定的电子技术一般人可是修不了的,坏了就是个扔!

楼主:
开关电源电压可调范围大,电流也可以调,功率大

网友:
如果把变压器做到2000W,能想到有多大的体积吗。
现在好多电器都用开关电源了,干扰问题已经做的很好,山寨机不算哦。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总体说开关要好用的多,体力小,效率高,好电源干扰也不大。我有个10瓦的小设备,5伏供电,用开关电源也就总功率11瓦左右,用变压器,得15瓦左右了,变压器空载都得4瓦,而开关电源空载,我那个功率计都不起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