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一个索尼卡座的问题

楼主(2017-12-13):
有一个索尼的WR445卡座。正反面放音都正常。  正面录音正常,反面录音左声道声音比右面小。录音时电平表显示的是正常的。机器是旋转磁头的。我打开看了,没发现有转换开关之类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还请有了解此机器的老师指点一下,如果有图纸就更好了。玩不明白这机器啊

补充内容 (2017-12-13 17:38):
我找了一份维修资料  大伙帮分析一下,我看了一眼,太难了

补充内容 (2017-12-13 17:43):
图纸 在13楼

网友A:
应该是磁迹偏了或磁头上有赃物,或许是磁带的毛毡刷等本身的问题。清洗下磁头和反方向的压带轮和主导轴(最好反正两个方向都清洗,直到清洗物不再有棕色),可以调整下磁头的反方向方位角。找一盘优质原版带通过放音调整就可以。供参考。

网友B:
磁头有问题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磁迹偏了或磁头上有赃物,或许是磁带的毛毡刷等本身的问题。清洗下磁头和反方向的压带轮和主导轴(最 ...

好的我试试    可为什么放音没有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头有问题了吧?

我试试     可为什么放音没有问题?磁头有问题放音也不会正常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我试试    可为什么放音没有问题呢?

放音应该是有影响的,可能不易察觉,录然后再放可能会有两次衰减。检查的方法有多种,其中稍简单的:反着录音,反着放音;反着录音,正着放音。看结果就很容易确定问题在哪里了。我的提出的是常见的初步的检查,进一步的检查可以用电平表接入磁头录音放大器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音应该是有影响的,可能不易察觉,录然后再放可能会有两次衰减。检查的方法有多种,其中稍简单的:反 ...

请问  这机器正翻录音  是不是只有机械方面的切换     录放音电路是没有切换过程的     是不是说正面录音没有问题    电路就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换一盒磁带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一盒磁带再试试。

好的我试试    此机我换过皮带    以前什么样我也不清楚   换完后  反面左声道录音没有声音    我就把拆过的排线又插了一遍    左声道就好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巧合   当时也没注意声音大小的问题。  我找人要了一份图纸   晚上给贴上来    给有需要的朋友一个方便    大伙也帮我研究一下

网友D:
录放音就是2路,靠的是电子开关转换,磁头是4声道反面录音左声道声音比右面小,那就是磁头的问题,磁头有磨损。

网友:
这机器录,放音转换是拉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录放音就是2路,靠的是电子开关转换,磁头是4声道反面录音左声道声音比右面小,那就是磁头的问题,磁头有磨 ...

磁头是两声道的,反面的时候转磁头的

楼主:
这是维修资料,还请坛友帮研究一下,也给需要的朋友提供个方便   发不了那多图,哪位想要留个邮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一盒磁带再试试。

多些朋友提醒。刚刚换了一本新磁带,用同一首歌,用机器正面录一遍 反转再录一遍,一共来回录了4遍。然后用反转播放,边听边看电平表。就磁带开头的那一段左声道声音能小点。后来的几首几本正常,正转录的回放左声道电平偶尔大一个格。反转录的回放右声道电平偶尔大一个格。基本上就确定是磁带的问题。机器没有大问题。  原来我用的那本磁带是我用单声道机器录过一遍的,单声道机器录音再用立体声机器回放 左右声道声音差不少。我专门试了一次。本来我买的磁带就不是什么好牌子,可能录过几次再录效果就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音应该是有影响的,可能不易察觉,录然后再放可能会有两次衰减。检查的方法有多种,其中稍简单的:反 ...

多些朋友提醒。刚刚换了一本新磁带,用同一首歌,用机器正面录一遍 反转再录一遍,一共来回录了4遍。然后用反转播放,边听边看电平表。就磁带开头的那一段左声道声音能小点。后来的几首几本正常,正转录的回放左声道电平偶尔大一个格。反转录的回放右声道电平偶尔大一个格。基本上就确定是磁带的问题。机器没有大问题。  原来我用的那本磁带是我用单声道机器录过一遍的,单声道机器录音再用立体声机器回放 左右声道声音差不少。我专门试了一次。本来我买的磁带就不是什么好牌子,可能录过几次再录效果就差了。   唉!!买的新磁带,就没往磁带 的问题上去想。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  这机器正翻录音  是不是只有机械方面的切换     录放音电路是没有切换过程的     是不是说正面录音 ...

是的,你理解很正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些朋友提醒。刚刚换了一本新磁带,用同一首歌,用机器正面录一遍 反转再录一遍,一共来回录了4遍。然后 ...

不客气。盒式磁带录放音系统机械问题比较常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些朋友提醒。刚刚换了一本新磁带,用同一首歌,用机器正面录一遍 反转再录一遍,一共来回录了4遍。然后 ...

学徒时师傅曾告诫我们:新的不等于好的,在后来的工作中使用新零件之前做到检查测量正常后方可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