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tc89c52误动作问题

楼主(2017-12-13):
各位老师,我在用单片机学习的时候碰到这样的问题~如设置外部触发0,P3'2口时,或者某一I/O口低电平有效时用一个金属物碰触P3'2或者这个I/O口时会引起误动作(已经对地为低电平,其实没接地,只是用螺丝刀碰了一下)。很苦恼。请老师解惑

网友A:
可以试试对地接个10k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对地接个10k电阻。

接个下拉电阻?

网友:
可能是端口阻抗太高,电阻降低阻抗。

网友:
有可能电容也可以。

网友A:
金属物相当于一个小电容,或小信号源。输入端口如果阻抗很高,就会受它的影响。上面的方法也许不行,不过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属物相当于一个小电容,或小信号源。输入端口如果阻抗很高,就会受它的影响。上面的方法也许不行,不过可 ...

接下拉电阻不行,上拉电阻情况改善但还会有误动作。之前我都是对地接一个33n的电容

网友:
改用AT89C51/52就不会有这问题~~

网友:
感觉可以用代码进行过滤。加长信号检测周期,或间隔时间复检,确认信号的有效性。只要信号稳定,一定有一个合适的检测周期。

需要触发信号有稳定的电平周期,使用电平触发。

参考 电平触发方式和跳变沿触发   上升沿触发和下降沿触发

网友:
五伏电源的负极接大地,这里可能性最大,软件延时去抖,

网友:
软件去抖不适合这种情况吧,比如螺丝刀碰上去一直不动

网友:
干嘛要用螺丝刀去碰IC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部金属连续接触IO口不动,单片机是否会一直认为这个输入有效?还是只在触碰瞬间发生动作?

连续碰触有反应,我设置的是低电平有效,非跳变沿触发。

网友:
楼主遇到的是正常现象,由于端口输入阻抗高,金属物、特别是手指直接握着金属物时,由于电网的存在,会使金属物上产生50Hz交流感应电压,如果单片机上拉不够强,就会在端口上产生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