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老式电热宝温控器是多少度

楼主(2017-12-13):
电热宝温控器坏了,温控器的字迹已经看不清了,哪位朋友知道是多少度,请赐教,多谢了。 图片  图片

网友:
有个笨办法参考:用65度的温控器换上,暂时把电热宝复原,然后找个阻燃的地方(比如放在大理石地面,或瓷砖地面上),周围不能有易燃物,通电,观察电热宝指示灯(或用钳形表卡在电源火线上),当温控器动作断电后,用一个100度温度计测试电热宝表面温度,为安全起见,应在断电后测量。断电后测一次,5分钟以后再测一次,10分钟后再测一次。我记得我用的 天磁热宝断电后,表面烫手,温度约50度左右。如果能找到动作温度45度的温控器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