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胆功放前级管的选择问题

楼主(2017-12-13):
        之前做的0.8瓦小功放,用12au7作前级放大,音量旋钮开到12点位置往后就没太大变化,总觉得声音小,后来改为12at7并调整了周边元件,放大系数由20变为了70左右,音量足够了,只不过到后三分之一音量失真明显,想来是后级管功率不足了吧。
        由此抛出两个疑问,希望各位能够老师解疑,假定一台功放后级管已定,第一个问题是前级管应如何选,比如放大系数,跨导,电流等;第二个问题是前级管的工作点应该怎么选,例如手册上典型阳极工作电压是250伏,实际应用由于阳极电阻存在,阳极电压大多在150伏以下了。

网友A:
前级设计问题以前在有关帖子里详细介绍过,需要利用电子管特性曲线图。简单地说以功放管栅极偏压Eg为基准,前级输出所需最大信号电压为Eg/√2Eg,设功放管为6P1,典型工况偏压为-12.5V,所需最大推动电压≈9V,前级输入灵敏度为Er,国际标准一体机输入灵敏度为200mV),前级所需电压增益为Eg/Er,6P1需要增益为45,可以选择6N2、12AX7等高μ管。如果需要两级放大,则第二级选择6N1、12AU7等中μ管。

网友B:
首先你的訊号源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如高电平放大倍数20足夠.如低电平像电唱机.話筒就不夠.再要看你的功放管需要多大的推动电压.你的0.8瓦瑜出要求不要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的訊号源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如高电平放大倍数20足夠.如低电平像电唱机.話筒就不夠.再要看你的功放管 ...

谢谢您的回复,的确有这样的体会,我平时用dsp收音机耳机输出口,可能输出电平不高,收音机音量要开到最大来用,而用苹果播放器的lo输出音量就非常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级设计问题以前在有关帖子里详细介绍过,需要利用电子管特性曲线图。简单地说以功放管栅极偏压Eg为基准, ...

版主讲解得深入浅出,晚辈受益匪浅,关于第二个疑问似乎还是不太明白,可否提供一下您的文章链接,晚辈好好学习一下。另外还有个疑问,我发现手册中多极管都没有标放大倍数,不知这是什么原因,还是通过其他参数可以换算出来,请您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电压放大五极管的放大因数一般都上千,手册一般不标出。放大因数=内阻*跨导。这个公式对任意多极电子管都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