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大伙,如何让ATX电源的输出地线与外壳绝缘,我想把几个ATX电源串联起来

楼主(2017-12-13):
问下大伙,如何让ATX电源的输出地线与外壳绝缘,我想把几个ATX电源输出的12V串联起来做个高压大电流的电源,但是测量了一下黑色地线是与外壳和220电源保护地线连接在一起的,这样就没法堆叠了呢?

我想让12V5V输出的黑色地线与外壳绝缘,当然保留220输入的保护地与外壳连接,这样是否就能把几个改造好的ATX电源输出串联起来做个高压的大电流的电源用?

网友:
理论上应该可以改造,并且不难。可以打开电源外壳,查看印制板低压直流输出侧,将黑色线所连接印制板铜箔与外壳相连处划断(一般在上螺丝处)即可。

网友A:
不如在淘宝上买几个12V裸电源板了;

网友:
电源220输入的黄绿线给剪了

网友:
接起来也没用,电流大了就保护,麻烦多了去了

网友:
串联有一个电源不使劲,整个电源就不不起来,还是想想其他办法吧

楼主(2018-01-29):
引用 网友A:
不如在淘宝上买几个12V裸电源板了;

感谢建议!最后买的五块24V350W电源串联起来,用整流桥半个桥并联当一个二极管,并联到做每组的输出做停机续流保护,最末一个半桥做整体输出防反,三块桥堆刚好全部用上了,高压输出后用两个高压大容量电容做滤波,外加一个5K泄流用的功率电阻,用于断电泄放电容电压,这个测试电源算是解决问题了,正用着呢,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