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三碟组合音响 CD托盘进出故障求助

楼主(2017-12-13):
遇到多台三碟组合机 都是CD托盘进出不畅 用手拨动加载电机非常卡紧  li
用手轻抬托盘辅助进仓到位 光头组件也不能抬起  无法读碟
这是爱华系列三碟组合机的通病 到底病根在哪?
希望得到大师的指点 谢谢!

网友A:
是不是状态(位置)开关需要清洗?另外皮带松不松?老机器首先要检查这两个方面。

网友:
皮带松,更换就行.

网友:
不只是爱华,而是三碟机都这个问题,机械错位,要拆上面三碟旋转盘再重新对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状态(位置)开关需要清洗?另外皮带松不松?老机器首先要检查这两个方面。

皮带不松 换略小一点的反而更难加载 状态开关测量 接触良好

网友:
这东西一般是九十几年的,后来就没有这个牌子了

网友:
记得九几年的时候挺多

网友:
我也收了一台,音质棒棒哒,所有面板按键全换新的,做多媒体音响比市面上几千的都好。特别是BBE T-BASS效果一流,小日本把电路改善音质做到极限。就是卡座的短皮带融化了。3碟CD处仓卡。换碟乱转。一样的通病,年轻的时候修好过,现在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