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管装便携式焊锡丝

楼主(2017-12-13):
找一只废记号笔

除去笔尖和墨芯,笔管内灌入酒精清洗一下

将Φ1焊锡丝在Φ6的圆棒上密绕两层

将绕好的锡丝内层头抽出

将焊锡丝放入笔管内,装上阻挡塞管

旋上笔头管,一支便携式焊锡丝制作完成

网友A:
一筒大概有多长?数量太少的话更换比较麻烦

网友:
方便实用。做的不错。

网友:
创意不错,哪天我也弄个

网友B:
要是透明的笔杆就更好了,可以看到锡线的多少。

网友:
创意新颖,值得借鉴。

网友:
有创意,学习了,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透明的笔杆就更好了,可以看到锡线的多少。

我这个是几年前这样做的,在用,想起来发个图片跟大家说说,可以用的材料很多,那种小学生用的大号彩笔就是透明的,也可以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筒大概有多长?数量太少的话更换比较麻烦

长度没有量过,但三四米长肯定是有的,换起来很方便的,这个其实用的不是很多,我用了快三年了也就换过一次锡丝,只是方便和工具一起一把抓带着走,在固定场所手边都放着整卷的焊锡丝用

网友:
确实好创意!

网友:
淘宝上有卖这种的

网友:
其实可以用牙线的盒子做,更方便

网友:
简单实用,不错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