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下这个功放是多少W的? 是什么牌子?立体声每路6只功放管,总重20KG

楼主(2017-12-13):
求教下这个功放是多少W的? 是什么牌子?立体声每路6只功放管,3个A1941 3个C5198,总重20KG

看了一qu圈不知道是啥牌子。。。。有个SEC 还是啥标识。。。

请高手指导。。。

网友:
看看什么型号对管  一算就知道  还有 功率有多大 还得看变压器功率
A1941 /C5198 对管 最大功率可以达到100W  具体要看变压器供电电压和电流和散热
看变压器个头 估计每个声道最多也就200W了

网友A:
看那俩牛,每个声道足100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那俩牛,每个声道足100瓦

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