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给车机CD电机给12伏电会有什么后果

楼主(2017-12-14):
直接给车机CD电机给12伏电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
点一下可能没问题,长时间不行

网友:
后果不严重,反正就是高速转起来,时间久了,转子磨损后报废

网友:
因电流会超标很快会烧毁的

楼主:
烧主板还是电机,机子现在没反应了

网友:
车机本来就是12v供电的啊 ,你看下机身上有接线图 接主电源线+和-就可以 不过你的适配器要大于5a的才可以不然会有问题

网友:
这样接电,主板芯片肯定克美国的!

网友:
   我用12V开关电源8A 直流的给车机供电,没问题啊。

网友:
这事我干过,6V电机上12V电没一会就嘎嘣了

网友:
车机不就是12v供电吗,至于电机就不知了,看电机标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