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提问一个问题。新手

楼主(2017-12-14):
最近想买一台长焦的相机,想问一下,佳能的好,还是尼康的好?分别那个型号的好?价钱在5000下。或者其他的品牌,求介绍!

网友:
为何不买单反

网友:
买个好点的长焦镜头,配个差不多的机身 ,就可以了。。。。。。。。

网友A:
可以买微单或者佳能入门级单反加长焦镜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买微单或者佳能入门级单反加长焦镜头.

配什么镜头好?

网友B:
两个品牌都好,任选其一;都不会让你失望。但很难为你推荐具体镜头;长焦镜头分定焦变焦两类,定焦有200MM, 300MM, 400MM, 500MM, 600MM,1200MM等这些都是恒定光圈的。变焦长焦的有70-200MM,70-300MM,75-300MM,  100(150)-600MM等这些镜头光圈有恒定的和非恒定两种,价格从1千多到10多万之间,你不告知大家你对镜头的具体要求(比如你要拍什么,对像质有多高的要求),这才是难为你推荐的原因。

网友:
不好意思,看错了,你是要买长焦相机,不是买镜头。当我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品牌都好,任选其一;都不会让你失望。但很难为你推荐具体镜头;长焦镜头分定焦变焦两类,定焦有200MM, ...

多谢老师傅。只要是偷拍的

网友:
光好点的镜头就超出预算了吧 微单老觉得和玩具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老师傅。只要是偷拍的

买架带相机接口的望远镜,有一种带相机接口的业余天文望远镜;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架带相机接口的望远镜,有一种带相机接口的业余天文望远镜;

内行!

网友:
说真的,朋友这选择有点难。5000元以内的长焦数码相机。
如选单反,只有在尼康、宾得、佳能三家中选入门级的,外加一只70-300镜头也远远超预算。
选微单,微单是索尼强项,但价格也不便宜,也要配长焦镜头。所以从长计议不如买单反。
除这几家外,松下、富士到有可选。
松下FZ1000,4599元。焦距25-400MM,关键它传感器有1英寸,比较大(越大越好)。
但这价格又贵了些,一般3000左右。尼康、佳能几只传感器只有1/2.3英寸。
仅作为参考。朋友自己中关村论坛上看看,选选看。

网友:
人像佳能 景尼康,你选择。我认为5000内长焦不需要考虑单反。

网友:
尼佳索都有长焦机, 5000以内可有很多选择, 远距拍摄效果都很好.

网友D:
5千以下可以买单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5千以下可以买单反了

5K以下买单反达不到楼主要求。楼主要长焦相机。
以尼康为例,5K以下只能买入门的3000,5000系列加普通的18-105或18-140镜头。
70-300的长焦镜头要3500左右。
而5000元以内的长焦数码相机可选有好几只,成像质量和性能都不错。

网友(2018-01-23):
人像佳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