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了两个精密电阻测试下FULKE8840A。

楼主(2017-12-14):
电阻从米国工控设备拆下的,防止电阻溫度漂移装入保险管内,1个是1M欧,1个是10K,表线还未买夹子,免強看下吧  表笔短接居然归零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手,不知米帝是怎样玩的 1M欧也是B

10M 都有 0.01%

楼主:
今天上图不太顺,表笔之前广州买的,线比较软,铜丝较多。

网友:
好表,想入一台,缺米

楼主:
另外两个孔怎么使用的。

网友A:
请问楼主FULKE8840A多少米入手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不错,精度0.几的 ?
找个8840A手册看看嘛

美国进口打码设备拆的,不知精度,还有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FULKE8840A多少米入手的啊?

到朋友玩,给的。开始有问题自己修好的。

网友C:
后缀B,正负0.1%。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缀B,正负0.1%。

高手,不知米帝是怎样玩的 1M欧也是B

网友D:
这样防温漂;想测准得恒温。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两个孔怎么使用的。

按 kΩ 4 Wire 按钮,然后再从这两个孔接两条线到电阻上

有的表要求接得和左边两个孔的极性相同,有的不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防温漂;想测准得恒温。

这样弄点比徒手抓的好点,手有36度以上温度,有机会再弄几粒精度更高的。

网友:
用带夹具测测线!

网友E:
四线法测电阻,更准确。把表笔线的阻值问题解决了。我的8840最多的用法就是四线测电阻了

网友F:
把电阻装入保险管的确是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电阻装入保险管的确是好办法

早期索尼管座借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四线法测电阻,更准确。把表笔线的阻值问题解决了。我的8840最多的用法就是四线测电阻了

四线怎么测的学习下,沒有说明书,度里的也不全。

网友:
不管什么表,电阻测量是不可调整的。电阻本身的误差及温漂远远大于8840A表的误差。这种误差测量毫无意义。

网友:
我有同样的8840A表,可惜没有交流选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没有毫欧级的精密电阻?有的话测试下看看

你也是高手,自开眼来,1欧都比较少见,这毫欧电阻沒看到过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弄个土仪器测下10毫欧

这个误差太大廖

而且还不知道是谁的误差涅

所以,标准是需要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错的话,这个标准电阻是0.001欧姆?

显然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大师傅说话有绝对权威 再说了您是豪中豪呀,只有仰慕您高精尖的器材与仪器啦

壕个毛,隔壁论坛的壕啥样就不说了,你就以为矿坛没壕么   人家不像我那样爱亮骚罢了

其实这个是隔壁论坛 100 块钱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想玩高位表没几个标准源(最低要求也得几个标准电阻)是不行滴

5.5d 就算了

6.5d 怎么说呢,至少分辨率跨入了 1ppm 门槛(否则也没资格叫做 6.5d),所以,此时最大的问题就是...

其实,大多数表的精度其实是不到 1ppm 数量级的

即使是 8.5d

比如 8.5d 标杆的 HP 3458,其直流电压最好的指标也就 8ppm,0.00008% 而已

电阻?蛤蛤   咱能不能不谈这事么

所以其实高位表,最大的用途不是准确测量一个量,而是准确对比一个量,说白了就是一个天平,你有准确的砝码,那才行。

btw. 标准电阻在本坛和隔壁论坛还是常见的,不管是基于准确测量电阻还是准确测量电流(这个大多数表更加烂),我都建议收集一套,当然要不要收集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出发,我就只有 0.001、0.01 和 1 欧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错   隔壁也经常去溜达,出君其右的微乎其微。实话说你不仅是器材 仪器威猛,理论及实践经验都非常丰富 ...

那是因为大佬们轻易不下场的缘故,只有我这等大尾巴狼在装逼

即使是本坛,大佬也是很多的,时不时神出鬼没,我算那根韭菜

楼主:
与瓦数的豪器比8840可以丢了,多少1欧跳线飞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忒谦虚啦。我一直有个看法,认为高位表测小阻值精密电阻好像误差很大?比如毫欧级

你能不能别提这破事

其实这个问题是和测试激励以及分辨率有关的,须知作为 DMM,它一般不会设计给 DUT 一个很大的测试激励(福禄克的 8.5d 是个特例),因此如果提供给 DUT 的测试激励太小,那么我们需要分辨这个激励下 DUT 上的电压就愈困难 --- 放大器需要更大增益,而电路热噪声也愈发明显(这个可以解决)。

一般来说 DMM 提供的测试激励不会太大(福禄克 8.5d 除外),10mA 就炒鸡大了,而对于 1 欧电阻来说,10mA 激励不过 10mV;但如果是 1mΩ 电阻,这个激励产生的电压只有 10uV!!!所以我们的 DMM 要准确测量这个电压,不管是放大器增益还是放大器噪声都是非常困难的。

当然避规的方法很多,比如交流激励法,比如斩波放大器法,可是厂家更喜欢把这俩方法做成两个不同的仪器,前者是 LCR 表,后者是纳伏表...好赚你的钱

所以,我们用普通高位 DMM 测量小电阻,误差会比较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与瓦数的豪器比8840可以丢了,多少1欧跳线飞过。

这三个“壕”器加起来还没 8840 贵 毕竟是隔壁论坛二手收的

其实在隔壁论坛,标准器往往比表还贵

不过说回来了,8840 在实用性上是很好的表,最简单的一点就是,它是“完整”的,电流和电阻档都是“完整”的,而很多 6 位半表,其实都是打折的。再加上 8840 是自发光的 VFD,比 LCD 的比如 3468(含 3478)等 5 位半。类似的 6 位半我经常推荐 3457 而不是其它人人称颂的 34401 啥的,也是这个缘故。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线怎么测的学习下,沒有说明书,度里的也不全。

普通 2 线测电阻,测量微小电阻时,红黑表笔线电阻串联在待测电阻 DUT 上,不可忽略

4 线测电阻,可以忽略表笔线(红黑)电阻,因为 DUT 上压降由黄蓝线另外输入表中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是因为大佬们轻易不下场的缘故,只有我这等大尾巴狼在装逼

即使是本坛,大佬也是很多的,时不时 ...

大师说这话是:捋着胡子过河呀—-谦虚过度;我也喜欢大师的文章和笔锋!

网友:
“btw. 标准电阻在本坛和隔壁论坛还是常见的,不管是基于准确测量电阻还是准确测量电流(这个大多数表更加烂),我都建议收集一套,当然要不要收集  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出发。我就只有 0.001、0.01 和 1 欧的"。我的是:1Ω---100K(思费尔尼斯),1M,100M是RX70。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请问 黄蓝线所插的两个孔是不是特有的插孔还是?望赐教

是的,以楼主的表而言就是这样

楼主:
为什么FULKE表的保险丝会用如此大,8840用到10A,手持表有些也是很大A数,能起到保险作用吗?

网友:
短接归零扯淡

楼主:
用手挤下归零,多数1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的,以楼主的表而言就是这样

明白了很多,受教了,谢谢!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为什么FULKE表的保险丝会用如此大,8840用到10A,手持表有些也是很大A数,能起到保险作用吗?

正常的不会是10A的保险丝吧,8840 板上的电流档保险是3A快速,

补充内容 (2017-12-18 14:05):
8840 面板上写着 2A,快速。板上的3A,快速,不会是10A的吧!

网友:
总有不少收获!

楼主:
引用 网友H:
正常的不会是10A的保险丝吧,8840 板上的电流档保险是3A快速,

开始我以为是1万安 ,标写10,000A600V,后来猜想是10A,中间有逗号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开始我以为是1万安 ,标写10,000A600V,后来猜想是10A,中间有逗号

仪表用一般两个,一个是10安的,一个是500毫安的,都是高速保险丝。最后不要用普通的保险丝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误差太大廖

washu.我偷偷保存你的图片作为学习用,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仪表用一般两个,一个是10安的,一个是500毫安的,都是高速保险丝。最后不要用普通的保险丝代换。

找不原型号保险,电流档与电源输入保险敲烂原玻璃管,焊接之前保险丝再好装入新玻璃管使用。

网友J:
表笔短接不会到0的吧?表笔本身有电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表笔短接不会到0的吧?表笔本身有电阻的

一根表笔大约5∽6m欧,挤下不动真的为零(一表笔)。

楼主:
引用 网友K:
到底谁测谁?相互验证

其中一个22K最稳定,显示22.000K欧,尾末数0与1跳动.十秒左右,谁准确实不知道

楼主(2024-12-20):
引用 网友J:
表笔短接不会到0的吧?表笔本身有电阻的

表笔自制4平线硅胶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