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测量mos关的峰值电压

楼主(2017-12-14):
是应该测量峰值对峰值还是怎么样呢?请各路大神赐教 并说明原因,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A:
上示波器,想用万用表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示波器,想用万用表难啊

上示波器了,就是不知道测峰值对峰值还是怎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示波器了,就是不知道测峰值对峰值还是怎么

峰峰值和峰值似乎是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峰峰值和峰值似乎是不同的

是的  所以现在就是想确认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借用下百度来 的图

麻烦能发一下原地址看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能发一下原地址看看吗

baidu搜索到的图

网友:
VDS 测试的是最大值。

网友(2018-05-13):
楼主怎么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