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万用表,表头指针问题

楼主(2017-12-14):
向各位坛友求教,手中一块南通500表,只有平放时指针归于0位,竖放斜放指针偏离很多,什么原因导致如此?游丝的问题吗,谢谢大家

网友A:
       这就是表头不平衡,需要重新调整平衡,简单说下,水平放置表头,把上游丝调整片摆到正中位置,然后调整下游丝调整片,使指针准确指示到零位置,然后用尖头烙铁通过增减焊指针尾端锡量多少,调到指针水平平衡,水平调整好后再通过增减垂直于指针的动圈旁边的垂直平衡调整片焊锡量大小,调整垂直平衡,都调整好之后,基本上水平放置还是垂直放置,指针都基本在零位。。。

网友:
配重的问题,多看看帖子。

网友B:
指针表表头指针不平衡。需要配平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表头不平衡,需要重新调整平衡,简单说下,水平放置表头,把上游丝调整片摆到正中位置,然后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指针表一般都 标示工作位是水平还是垂直

新手还是不动为好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针表表头指针不平衡。需要配平衡了

非常感谢

网友D:
求教: 表头不平衡  会影响测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求教: 表头不平衡  会影响测量吗?

这个不会影响读数,前提表针在0位。

网友:
500表,平衡比较好调整,但要细心,焊锡宁少唔多,用紫铜尖烙铁,

网友:
菜鸟忽略请忽略本楼,老鸟自己悟:

快调指针表平衡工具:

细长尖嘴钳
细,硬,尖头剪刀

精准快速。

谁的表调坏了,跟俺可没有关系,

网友:
楼上老兄,拿着您的“快速矫表头平衡工具”又来了,比我的工具精密,我就一把锤子。

表头一般不会轻易出现不平衡,也有可能是震动、跌落造成支撑针尖受损或线圈架变形,不调也罢。500最好固定使用,调一下归零就那么用吧,不影响的

楼主:
谢谢大家热心解答

网友:
很可能如同13楼所说的是动圈变形或者轴尖松动移位造成的,如果是轴尖松动则首先要用胶固定,然后再考虑调平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