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新思维,新方法,有条件的可以试试!

楼主(2017-12-15):
        玩放大器一个不可忽视的环节,电源。

        泡了一段时间的论坛了,胆机也D了2台了!自我感觉拿不出手,也就没有发过帖子讨论。今天突然来了一点电,想和坛子里各位大师讨论一下,看看可行度有多高。

        其实也是一个极为简单的思路。那就是在电源牛前面加上变频器。

        优点1:杜绝电网杂波干扰;优点2:没有电涌影响,(前提是没有稳压电路)电涌影响工作点变化;优点3:变频器输出电压,频率都可以调节,只要适应电源牛的工作频率,较高的频率时,整流后的交流分量更容易处理,同时滤波成本也有降低。

        有优点肯定也有缺点。缺点1:逆变载波频率需要大于音频范围,直观的需大于40KHZ;缺点2:电源牛前端需设置滤波器件。缺点3:需额外投资变频器。

         其他的缺点还没有想到,欢迎拍砖,只要不人身攻击!有大神有条件的可以测试效果。

楼主:
貌似木有人感兴趣,自己踩一踩!假如变频器输出频率为300HZ时,整流后得到600HZ的纹波直流,600HZ的纹波,能用较小的电容量就能处理好了。不知这样理解是否正确,欢迎大神指正!

网友:
楼主是否知道,有个东西叫做:开关电源。楼主描述的工作原理,怎么跟开关电源,那么近似呢?

楼主:
呵呵!开关电源当然知道,因为手上有不少变频器,就突发奇想了!

网友:
直接用开关电源和你说的不一样吗。

网友:
变频器貌似不可取,干扰收音机,

网友:
    在电源牛前面加上变频器,这思路肯定不对头。
    电源变压器设计是按照50HZ计算制造的,改成其他频率则这个变压器就不能适用。如果把50HZ通过变频器变成50HZ----那还是算了吧,别脱裤子放屁。

网友:
变频器,直接再接个整流器不就是开关电源了么?变周期稳压本来就和变占空比稳压是亲戚,何必多个沉重无比的工频变压器?真的是...

网友:
多此一举。

楼主:
呵呵!看来这个方案有点多此一举了!谢谢各位大神在百忙之中来关注此事!

网友:
以前有人设计一套将50Hz的交流电变成16Hz的电源给胆机供电,几乎无噪声。感兴趣可网上查查,自己也来一套。

网友A:
如果楼主手里有400赫兹的电源用的变压器,不妨加上变频器试试,也许能够废物利用,只不过一般的变频器恐怕达不到400赫兹的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楼主手里有400赫兹的电源用的变压器,不妨加上变频器试试,也许能够废物利用,只不过一般的变频器恐怕 ...

彗星师傅,现在一般的变频器都能达到400Hz,过去的老变频器有的只能达到120Hz,安装多了就会知道,变频器就是最大的干扰源。
我安装过雕刻机5.5的变频器干扰显示器,只要电机运行,显示器就会闪。安装220千瓦的变频器干扰人机触摸屏,满负荷运行触摸屏也闪烁,接地什么什么的都没法解决。

网友:
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网友:
目前市电干扰都是来自变频器一类的器件,看看市电波形就知道干扰有多么严重,更不要说变频器对工频电源牛的影响了。技术贴要用脚后跟想一想后再发布,免得让人贻笑大方。

网友:
要是逆变器用电池还挺好,用来给交流电变频意思就不大了,因为即便这样谐波什么的也未必解决干扰问题。

网友:
不可取,工频电源变压器要严重发高热的。不说影响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