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抛锚的拉达

楼主(2017-12-15):
九十年代初,我在东北打工时负责一个工厂里的所有电路电器维护维修,一天早饭后我带着工具去车间做例行巡检,刚出宿舍门,碰到了四中队队长老王,老L今天没事吧?帮我把我这台破车检查一下。刚见面王队长就给我找了个活,我随口答道,今天没啥要紧的事,说着他打开了发动机盖子,我问他啥情况?王队没好气的说道,他妈的这个破玩意越是急用时越不争气,说趴窝就趴窝,路上撂挑子抛锚是经常事。

我说,你手下专业电工就有几十号人、车、镗、铇、铣、煅、剪、钳、白铁、火电焊外加汽修小队,除了不能制造卫星原子弹,还有能难着你的事,他摇了摇头苦笑到,别提了,他妈的谁也说不清这个破车犯了啥神经,说不干就趴窝,停一会又好了,反复无常,汽修队老师傅查了几遍也没找出毛病所在,连他年轻貌美女司机都气的柳眉倒竖,不愿意给他开车了。

我笑着说,厂里的电器设备维修我可以,但是汽车电路我可从来没接触过,,王队说,没事的,你试试吧,反正这车就这个德行,修不好也坏不到哪儿去,说话间女司机小张侧身探进车门翻动电门钥匙打火启动成功了。

能正常启动,但不能正常行驶,看起来是个软故障,发动机应该没问题,估计问题出在点火系统。我让司机熄火,取出工具袋里万用表,板子钳子螺丝刀,拧掉高压包初级线圈接头,串上电流表(万用表直流电流最大挡位),再次让司机打火启动,发现初级电流明显偏大,我给王队提议,有可能是高压包有问题,说着话保卫科的小刘正好路过,一听说怀疑高压包有问题,马上说,我的偏三轮摩托还有一个高压包备件,我给你拿来试试,因为拉达就停在办公楼下,不大会儿小刘就把新高压包取回来,马上换好,再一次打火启动,测量高压包初级电流恢复到正常值范围以内,从此以后破拉达再也没出现过半路抛锚罢工现象,证明我当初的判断是对的——高压包次级线圈局部短路。修车故事发生在1994年春天,当时在我工作笔记上有维修经过及数据详细记录,笔记本前两年还看到过,因连年拆迁搬家,不知道笔记本放到哪里去了?一回想到自己修拉达的事,便自嘲道:“瞎猫逮个死耗子,碰巧了”。

网友A:
高手,有呼号吗?bg5ju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有呼号吗?bg5ju

我不是啥高手,这回真是碰巧了,对不起朋友,我没有呼号。

网友B:
万用表那么细的线能经得起动机的电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那么细的线能经得起动机的电流吗?

用的是10A档,电流不是很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那么细的线能经得起动机的电流吗?

看帖不认真,人家是串的高压线圈初级,不是起动机。

网友D:
谁开过化油器的车子谁知道郁闷,       化油器点火系统都是电感蓄能式升压结构, 靠点火白金在曲轴同步下分断开关形成直流脉冲升成高压给发动机点火, 而发动机的白金触点在熄火状态下随机处于导通状态,很多司机开车的时候不注意, 熄火了 钥匙拧在ON档位长时间听收音机等人,而白金正好在处在闭合状态下,高压包会直接通入直流, 产生高温,低压绕组就会容易出现匝间短路,形成后续故障隐患。  后来出现了感应式电子点火器后 故障率才大大降低,反正 化油器的车子不会折腾真的是三天一小修五天一中修。 发动机缸数越少,熄火闭合记录越多, 所以当年三缸夏利那稳定性基本都是天天在烧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帖不认真,人家是串的高压线圈初级,不是起动机。

谢谢大清河朋友顶帖!初级线圈电流的确不大,具体数字记不太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谁开过化油器的车子谁知道郁闷,       化油器点火系统都是电感蓄能式升压结构, 靠点火白金在曲轴同步 ...

超版把故障分析到根结上,这正是拉达爱抛锚的真正原因,我只不过是治了一下标。

网友D:
引用 楼主:
超版把故障分析到根结上,这正是拉达爱抛锚的真正原因,我只不过是治了一下标。

开化油器的车很多标准小动作的, 少一个没做都能给你折腾半天。 特别是急用车的时候司机一大意 得! 越急事越多    比如 启动的时候  先急踩几下油门 用加速泵喷两管燃油出来,然后拉点风门在点火,保准一点一火,    如果你忘了提前喷油,拉风门直接启动还带油门打开的,得! 一次不着两次不着 三次就能把火花塞淹死了 这玩意说起啦一把辛酸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化油器的车很多标准小动作的, 少一个没做都能给你折腾半天。 特别是急用车的时候司机一大意 得!  ...

我不会开车,道听说过发动机淹缸的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不会开车,道听说过发动机淹缸的事。

淹死不要紧,把风门归位,油门踩到底 一个劲拉  很快就启动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淹死不要紧,把风门归位,油门踩到底 一个劲拉  很快就启动起来。。。。。。。。。。。

不怕朋友笑话,我对汽车发动机知识知道的太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谁开过化油器的车子谁知道郁闷,       化油器点火系统都是电感蓄能式升压结构, 靠点火白金在曲轴同步 ...

三缸夏利曾经是上海出租行业主力车型之一,除了夏天空调效果差,其它方面还是不错的。2000年后还见一巨胖的女白老外在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淹死不要紧,把风门归位,油门踩到底 一个劲拉  很快就启动起来。。。。。。。。。。。

   能说得上的都是老司机 这一手溜……     太湿的 一般都回天乏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那么细的线能经得起动机的电流吗?

启动机没毛病,测量的是高压包初级线圈电流,朋友可能没细看我的帖子,已经加以说明,测量的是高压包初级线圈。

网友F:
拉达。这个词都快成了历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拉达。这个词都快成了历史了。

是的,拉达看到的极少了。

网友G:
1999年我把单位的拉达点火线圈换了一个二手尼桑的,比原车的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1999年我把单位的拉达点火线圈换了一个二手尼桑的,比原车的好用。

有可能原件存在某种设计缺陷。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可能原件存在某种设计缺陷。

那个年代出的点火线圈输出端都是用胶木做的,材质一般,经常从这跑电,不仔细查还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个年代出的点火线圈输出端都是用胶木做的,材质一般,经常从这跑电,不仔细查还看不出来。

换上新的以后,就再没有抛锚的现象发生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谁开过化油器的车子谁知道郁闷,       化油器点火系统都是电感蓄能式升压结构, 靠点火白金在曲轴同步 ...

烟版的帖子精辟!正常停机时发动机在缸内压力作用之下,活塞不可能停在上止点前那几度【点火正时点】,白金嘴届时处于闭合状态,以至于点火线圈初级绕组长时间通电“蓄能”而产生热量。纵然是大体积、绝缘油充注的老式点火线圈,发热量也不可小觑,3A左右的电流,长时间高温,难免会产生初级线圈的匝间短路,进而导致初级电流过大、点火效率降低,严重时可能致使高压无火。所以说停车不闭钥匙是大忌,若想听收音机可开至“ACC”档,仅让辅助附件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H:
烟版的帖子精辟!正常停机时发动机在缸内压力作用之下,活塞不可能停在上止点前那几度【点火正时点】,白 ...

   这手艺 估计再过几年就没人懂了

网友(2018-01-23):
化油器只玩过四缸的普桑切诺基 感觉还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