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收的南宁科士达通信电源改0-60v,0-30A可调电源。SG3525方案

楼主(2017-12-15):
论坛收了一台通信电源,南宁科士达牌子。打算试试改可调电源。因为拆机前没有拍照,借卖家几张图
电源收到开机没有电压输出,拆开原来是一个大互感器被快递摔得开焊了

大互感器摔得开焊了

大互感器摔得开焊了

电源用的搜狗525方案,网上找的原理图,和这个电源差不多
3525的2脚为基准电压输入端,1脚是电压反馈端。看电路板2脚通过一个电阻和一个二极管链接到3525的16脚基准电压脚。拆除16脚到2脚的电阻,用2.2k可调电阻代替。电压直接可以从ov起调,最高到58v,如果修改1脚的反馈电阻应该还能更高。原电源滤波电容使用的63v耐压的,所以没有在调高电压,设置最高57v。拆除电阻后接三根线到可调电阻就行,不用改动别的地方

拆除电阻后直接接线

拆除电阻后直接接线
电压改好后改电流可调,图中红圈的5k电位器拆除,直接接5k可调就可实现电流1.7A-30A恒流。

拆除红圈中电位器

拆除红圈中电位器

拆除电位器接线

拆除电位器接线

调电流的电阻接线

调电流的电阻接线
9409063[/attachimg
此电源因为风扇电路有问题,风扇不启动,直接加一个12v的充电器给风扇供电,开机风扇就工作。有时间改个温控的

加装的12v电源,用热缩管包装一下

加装的12v电源,用热缩管包装一下

自己画了一张改装的原理图,照着该就行
电源改好了,此电源在低压大电流情况下主变压器有轻微震动,可能和变压器绕制工艺有关系。因为没有大功率负载,所以没有长时间大电流测试。技术有限,希望有此电源的朋友多多交流,找到更好的改装方案。

网友:
技术不错,有时间剩下那台我也依样改改

网友:
不知电源多少入手得?

网友A:
佩服楼主手艺,顶一个。不知道我手头的那个电源是啥芯片,回家去拆开看看。

网友:
折腾折腾,人生就在于折腾。

网友:
用料看着还算可以,

网友:
这个我也喜欢,看看论谈谁出了入手一台玩玩,好东西,楼主好手艺。

网友:
这个电源还是第一次见,楼主改装技术很棒。

网友:
开关电源。

网友:
学习一下,补充大脑

网友:
看看论谈谁出了入手一台玩玩,好东西,楼主好手艺

网友:
就是做工好像不上档次

网友(2018-03-29):
很好,表头漂亮,学习了

网友(2019-10-02):
引用 网友A:
佩服楼主手艺,顶一个。不知道我手头的那个电源是啥芯片,回家去拆开看看。

佩服楼主手艺,顶一个。不知道我手头的那个电源是啥芯片,回家去拆开看看。

网友(2021-03-26):
你好请教 前几天交易区买了0-30v 0-60a电源,到手后换了功率管,电压4-30v调节,电流最低6a,也是3525和运费模式的,如果要维修0-30调节是参考你手绘图 去查找2pin和9pin线路吗

网友B:
3525调流怎么改?详细说说

楼主(2021-04-28):
引用 网友B:
3525调流怎么改?详细说说

我这个电源有运放,通过运放控制的3525,电压和电流都是通过运放控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电源有运放,通过运放控制的3525,电压和电流都是通过运放控制的

谢谢

网友(2022-01-24):
改制图中P1 和P2 作为内部运算放大器的输入,貌似没有负反馈,如此的话,V P1 = VP2 ? 输出电压能从0到最大值调节?

网友:
图中SG3525的P1 到P9 之间是否漏掉了阻容反馈回路? 如果没有负反馈,内部的放大器类似比较器,这样, 输出电压就不好改变从0-最大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