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没有Aux输入的插卡车机或者卡带车机想加装这个功能该怎么改

楼主(2017-12-15):
我在网上看了别人说的要从收音机模块改,但是我不懂,请高人指教,多谢

网友:
得看什么型号车机了。普通电位器调音可以改音频输入的,比较简单。

网友:
改老试电位器的简单一点,电子音量就难多了。找到收音 机输出加个自动切换插座就行。

网友:
老式带音量的信号线焊接到音量电位器中间脚,电子控制的直接把信号线焊到功放块输入脚,用音源调节音量。

网友:
直接换带有AUX的车机,美观好用

网友:
顺着功夫输入端找

网友:
功放输入端,写错字了

网友:
我的08款北斗星车就是收音机和CD机也想改造一下就是不会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