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电磁炉出现E6代码

楼主(2017-12-15):
一台创维电磁炉出现E6代码,停机。关机后重新开机,能正常工作,但是,有时还会出现E6代码。是什么情况?怎么解决?

网友:
锅底过温保护:当锅底温度超过150C°时,蜂鸣器每0.5秒报警一次,显示E5,功率停止输出.

网友A:
功率管过温保护:当功率管温度过高,蜂鸣器每0.5秒报警一次,显示E6,功率停止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管过温保护:当功率管温度过高,蜂鸣器每0.5秒报警一次,显示E6,功率停止输出。

怎么解决?风扇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