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喇叭维修

楼主(2017-12-15):
(图片)

楼主:
这种警报喇叭怎么修啊?不响了

楼主:
请大师指教,最好修过

网友A:
菜鸟我刚今天折解过一个号筒喇叭,这个警报器原理我想是地摊喇叭相同,功率可能大一点,把中圆形音置取下,可见里面的喇叭,但不能把喇叭取出的,喇叭后从后面打开,看看螺丝在哪儿?打开盖取出喇叭,找个直径阻抗相同的高音喇叭,能固定就行了,试试?里面就是一个普通喇叭而已

网友:
现在还能买到这种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菜鸟我刚今天折解过一个号筒喇叭,这个警报器原理我想是地摊喇叭相同,功率可能大一点,把中圆形音置取下, ...

高手能上个图吗。谢谢。里面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菜鸟我刚今天折解过一个号筒喇叭,这个警报器原理我想是地摊喇叭相同,功率可能大一点,把中圆形音置取下, ...

高手里面普通喇叭可以修吗?上个图可以吗

网友:
这种号角喇叭,如果是山寨的警用喇叭,音圈直径比较小,容易买到配件。如果是正宗的警笛喇叭,音圈直径很大,磁钢也很大,能不能买的音圈就得去马云家搜索一番。你自己的东西坏了,自己不拆开看看究竟,非要让别人给你发图片看,道理说不过去啊

网友:
普通的高音喇叭不响,一般是音圈断了,重新换一个就行。高音喇叭很好修的。

网友:
高音 音圈烧了。量音圈尺寸 到马云家 能买到

网友:
这种高音喇叭很好修的,从后面拆下螺丝换音圈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