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理:马兰士PM-30功放,求助

楼主(2017-12-15):
人们常说,人老了都有怀旧情结。几年前自己曾有一台马兰士PM-30功放,一直难忘那细腻、温暖的音色。虽然手里的功放也有好几台,却感觉或多或少都听得不是那么满意,于是乎,两个月前,从X宝上搜索一番,经过与卖家沟通,最终550元买下一台PM-30。
功放到手,那几天忙着安装一些设备,忙得不可开交,于是匆忙接线试听了一下,声音是出声了,觉得两声道音量严重不一致,觉得问题不大,可能是音量电位器问题,就把机器放一边了。
2个多月过去了,这会终于有点时间了,才把这台PM-30接上试音,却感觉噪声好大,电位器旋钮也有感应噪声,赶快拆开检查,打开盖子,这下傻眼了,机器内部又脏又乱,被严重修过,且是非常不正规的修理,原件架空焊接,飞线重重。。。。。。
当时的感觉,真想把它丢垃圾堆了,同时也责备自己当时没好好检查就收货好评了。。。。。。哎,无良卖家!
自责、悔恨过后,静下心来认真查看后,觉得自己花点时间精力,还是可以把它弄出点效果的,上家换过的零件有:垃圾音量电位器、一对末级功放对管、一个整流桥。
查资料,原装功放对管型号为B1254/D1894。这应该是一对高保真达林顿功放管,而上家维修架空焊接换上的是A940/C2073复合A1301/C3280,一看就是山寨产品。整流桥换的是其它型号代用的,还算可以吧,这个就不管它了。当晚立即动手,首先大拆解,再就是拆下哪些架空焊接的零件和飞线,大清洁、用了好动清洁布、棉签、酒精,终于把所有电路板、结构件和机箱打理的干净些看着顺眼些了。
接着检查哪些电解电容、继电器、好多人说排线插头座易接触不良,先用化油器清洗剂、再用WD-40处理一遍,应该没啥问题了。
当晚上X宝,搜索零件,拍下了两家的B1254/D1894。同时买两家的,主要是听说这对管子假货多,到手可以对比选择使用。电位器倒是手里有ALPS的音量电位器,记得以前三十多元一支的价格买的,阻值符合要求,安装尺寸也基本吻合。现在就等功放管到手焊接后调试了,但也遇到问题需要请教各位老师和坛友们了:
1、PM-30末级功放管的静态电流调整到多大合适?
2、那位朋友有PM-30原理图,请(站内消息)联系我一下,谢谢!

网友A:
楼主这样的板子值55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样的板子值550?

我有台卖了 400块。原装未动过。不过电位器出问题是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样的板子值550?

这不掉阴沟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台卖了 400块。原装未动过。不过电位器出问题是通病

电位器有点问题也是正常情况。您这是良心卖家。

网友C:
左右声道相同,与好的声道对比

网友D:
我有一台,原装日本本土100V供电PM-54,460元收的450元就卖掉了,没有任何毛病

网友E:
如果功放管是原装管,基本安上就行,不用做任何调整

网友F:
这种结构的功放未级每声道静态电流70-100mA就可以了。就这么个双声道功放,也卖550元,太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右声道相同,与好的声道对比

原来我也这么想,仔细观察可调电阻似乎都被上家调过了,我只能重新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台,原装日本本土100V供电PM-54,460元收的450元就卖掉了,没有任何毛病

好像是用厚膜功放块那台吧?我也看到了,但考虑到是集成功放,就没有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功放管是原装管,基本安上就行,不用做任何调整

都被上家弄得乱七八糟的,调整是少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结构的功放未级每声道静态电流70-100mA就可以了。就这么个双声道功放,也卖550元,太坑了。

是啊,老话说得好:买的没有卖的精 遇上这种无良卖家,真的非常气愤 我查看OCL的普通的30W晶体管功放电路,资料说20mA就可以,前几天一个坛友说40mA.我也是心里没有谱,特意请教了,谢谢您的支持!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像是用厚膜功放块那台吧?我也看到了,但考虑到是集成功放,就没有下手

你看错了,,,,马兰士的我卖出几台了没有发现有模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看错了,,,,马兰士的我卖出几台了没有发现有模块的。

哦,可能是我记错了,今后还会多关注您的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不掉阴沟里了吗

是坑!而且还是大坑!这机价格在3百到350

网友D:
我还有一台马兰士纯功放,试机前电路板上灰尘很多刚开始正常。过了几分钟电源保险烧了不知道是那里出故障了。

网友:
图纸来了。

印板图 2

印板图 2

印板图

印板图

电路图

电路图

楼主:
感谢朋友您的分享!图纸认真收藏了,再次表示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有一台,一只没时间打理,

抽空打理一下吧,也希望多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还有一台马兰士纯功放,试机前电路板上灰尘很多刚开始正常。过了几分钟电源保险烧了不知道是那里出故障了 ...

有空上图看看,烧保险,认真查一下

网友:
坛友你好,有没有马机PM80的原理图?

网友:
百度 MARANTZ PM-80音响图纸,广电电器网。      这个网站,自己去下吧,里面还有很多资料。

网友:
非常体会楼主的心情,我也有一台马兰士PM500,主功放电路与你的一样,不同的是前置带有雅马哈声卡,之前也是被几个大师修过修不好,本来是有一个声道没声的,结果搞到2个声道都不出声,电路板被搞脱皮了,我就不抱有希望,之后没舍得扔就放在阁楼放了7年,当时是想着过些时间自己技术提高后再拿出来修,结果一放就是7年,最近心血来潮,拿出来自己捣鼓了几天,终于弄出响声,虽然静噪比之前大了,但是音色还是很甜美,心想一边听一边捣鼓,慢慢把机摩好,这次看到楼主发帖本意也是想来学习,望楼主继续分享,附上一张图

网友(2018-03-01):
刚刚入了一台,等收到货好好检查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关注!我的那台PM30已经搞好在使用中。共计更换输出保护继电器1个,功放对管1对,音量电位器1只。功放板、音调板等被我彻底水洗,所有接插件全部清洁过,现在用来推一对惠威8吋的书架箱,感觉搭配得很好,效果满意!

网友(2022-05-30):
刚刚从垃圾佬那里弄了一台PM30,试听一下一个声道小且失真

网友:
刚刚得到一台,一个声道声音小,图纸很有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