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收音机天线制作方法

楼主(2017-12-15):
本人新手,家中有台收音机,但在楼房里听干扰大,希望能做个天线改善一下,空间有限,东西最好是便携式的,求详细介绍,我在这里谢谢各位老师了!能提高接收能抗干扰最好了。

网友A:
这里有制作的方法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567539-1-1.html

如果收音机是磁棒天线,那可以用细导线在磁棒上绕3-5圈,接这馈线的二端即可。

网友:
中波收音机吧?现在收听中短波不仅在楼房干扰大,就是在城市城镇街上效果也不行。我经常在野地里去玩收音机,离电线越远效果越好。楼主可以试试在机外加一个调谐线圈,具体参数坛内可能有。也可以拿另一个收音机放在一起,两天线尽量靠近,不用开机,但换台需要调谐到同一个频率上。

网友:
城市空中电磁干扰太多,这很难解决,建议郊外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制作的方法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567539-1-1.html

如果收音机是磁棒天线,那可以 ...

非常感谢你的指导

网友(2022-06-13):
其实可以把一根电线接到收音机上,另一端扔窗户外边,几米就行,我的是10米,效果特别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