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在家装插排这个怎么买

楼主(2017-12-16):
自己买个无线插排,和导线。自己装。这个保护线不被折断的叫什么,怎么在淘宝上搜。

保护线不被折断这个

保护线不被折断这个

楼主:
大师傅别笑话,这个叫什么啊

网友A:
买好的电缆,随便弯,抗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好的电缆,随便弯,抗弯

假电缆太多了,不知道哪个好哪个不好了。感觉还是有这个保护下放心点,不知道叫什么搜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叫电缆护套

为啥淘宝搜不到

网友:
这个不单卖吧。

楼主:
好吧,有卖就好了

楼主:
比如电器换线和插排都能用上这个

网友C:
有许多是和电线一体注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许多是和电线一体注塑的。

有的是套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许多是和电线一体注塑的。

比如自己换线,套上去就比较安全,不然线和外壳蹭时间长了不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自己换线,套上去就比较安全,不然线和外壳蹭时间长了不安全

用一截热缩套管代替。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56685914266&_u=t2dmg8j26111

网友:
电动工具电源线保护套 电锤\冲击钻\角磨机\切割机\电钻橡胶皮套-淘宝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6#detail

网友:
说真的,这个有和没有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
第一次见这个还有卖

网友:
折不断的,没有只是时间长短,使用强度,迟早会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h 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83.401f382NFltdV&id=18932353734&ns=1&abbucket=13#d ...

多谢,还是老师傅知道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h 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83.401f382NFltdV&id=18932353734&ns=1&abbucket=13#d ...

找到我想要的了,着实帮上忙了,谢谢,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 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83.401f382NFltdV&id=18932353734&ns=1&abbucket=13#d ...

嘿嘿

网友:
套黄腊管也可以吧!

网友:
这个应该没单独生产的。可以买线缆装。或者玻璃套管套电线。这些五金店都有,没那么讲究

网友:
使用好质量的线缆,或者淘二手进口电源线,够你用到设备坏线还不坏

网友:
话说我自己做都是在里面打上一坨热熔胶。再说电缆的话,这个地方没有那么容易断吧

网友:
《电源线保护软管》  淘宝上搜这个关键字就有,O(∩_∩)O哈哈~我也找了多次才发现的关键字

网友:
电工胶布一缠就行了,或破排插上拆一个,把电线拿掉,再用101粘上

网友:
运费比它贵

网友:
买到手,估计质量好的也少,硬

网友(2018-01-15):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买好电线就行了,这个没什么用吧

网友:
出线口 护套 卡脖

网友:
听楼上的套热缩管,可套多层直到达到自己要求的硬度,颜色可选。

网友(2018-03-30):
用个热缩管套上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