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CASIO fx-8100计算器为锂电池供电

楼主(2017-12-16):
一个很老的80年代的CASIO fx-8100计算器,从买来的时候就发现它的两节纽扣电池很不经用,而且总是其中的一节先没电!因为它的两节电池还有中间抽头。这是8位闹钟、计算器两用的机器,外观如下图:

后来实在是费电,那时小纽扣电池可比普通的5#电池可贵多了!于是就用两节5#电池背在后盖上,去掉机器的小电池盖,引出三根电线焊接在电池上,不接电池的中点抽头引线,这个小计算器就不工作。因5#电池太大,后来用过7#电池和9V叠层电池里面的小电芯。以后由于实在不方便就弃之不用了。

       这两天找东西把它翻了出来,忽然想到直接给它的+、- 两端接上电压比较高的锂电池会有什么效果?实际一试还是不工作。这时用万用表的2.5V档测量锂电池的正极和负极对中点的电压时,偶然发现:当测量锂电池负极对中点的电压时,计算器有乱码显示了,按计算器背面的复位钮后即进入正常工作状态!但是没有万用表的电压档接入,计算器又马上不工作了。万用表是5K/V灵敏度,相当于接入了12.5K的电阻,后来又试着换万用表的电压档,直到1000V档,都能起到相同的效果!相当于接入了5M的电阻。于是按下面的图示进行改装,拆掉原来的外接电池接线:

       可充电的锂电池可用3V的,也可以用3.7V的,经试验效果都不错。实测进入平时的时钟显示方式时,计算器的耗电约10多个uA,这比一般的电子表要大些。我用的1220电池是标称3V的,用6mA定压3.3V左右充电即可非常方便。原来不能盖上的后盖现在可以盖上了,恢复了它原来的轻巧,不再担心费电了,显示暗淡需要充电时可打开后面的电池盖,用稳压电源的小鳄鱼夹接在原来纽扣电池的正、负极上充电即可。可充电的纽扣锂电池在淘宝和配件店都可买到,价格i也很便宜。唯一不足的是:这个计算器的日历只能设置到1999年,再往后就没法设置了。
      有此款计算器的坛友可以按此方法改造一下,不会伤害计算器的内部结构,可以废物利用同时也引出许多往事的回忆。

补充内容 (2017-12-24 19:42):
G-10

网友:
回个帖鼓励下。一次能用多久呢?建议改无线充电——装个太阳板上去不是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