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乐信211收音机电路图

楼主(2017-12-16):
哪位大侠有乐信211收音机电路图,给小弟提供一下。小弟新入手的这台机子有声音但收不到台,调频有时能收到一个台,调可变电容无变化,是否是电容有问题?

网友A(2022-09-03):
是数字接收的,没有可变电容,那个调台的是电位器,电位器坏了可能就无法调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数字接收的,没有可变电容,那个调台的是电位器,电位器坏了可能就无法调台了

前辈可以提供一下电路图吗?

网友:
我没有图纸,你拆开看看那个电位器能不能装可变电容,我想买几个,怕装不了可变电容

网友:
那个芯片是什么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