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雷3P9-1啸叫,一中放要调到0.13才正常。

楼主(2017-12-16):
一年前跟坛友老陈收了一堆破机做配件用,发现其中,一台春雷3P9完整品好,装上电池竟然收音也不错,就饶它一命没拆解。最近大妹说看电视费眼神,要个收音机听新闻,也就想起了这台春雷,拍着胸跟大妹说这机如何收音不错,但装上电池一试全是啸叫根本收不到台,丢人了!赶紧地现场修理,先是换了几个电解未见效,一下子就想到是一中放有问题。断开焊点测电流,5MA!这还得了。找来图纸,硅锗混合的老机子,一中放上偏电阻是固定的,下偏由AGC的W1兼着,试调这个6.8K的可调,要么电流很大要么电流极小,细看该可调 电阻老化很厉害,找到个10K的替上,慢慢调 到不啸叫了,收台也正常了,再测一中放回路电流,0.13MA!这也很工作,不懂了。该机在当年只普及型的,但两个波段收台都不错 。

网友A:
估计这个电流是收到台(信号)时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这个电流是收到台(信号)时的电流。

对呀!按经验,一中放电流要在0.3——0.6

网友A:
有信号时AGC可能动作了,IC就小了;你把双联的天线连和震荡连都对地短路再测中放的IC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信号时AGC可能动作了,IC就小了;你把双联的天线连和震荡连都对地短路再测中放的IC试试。

这个说法有道理

网友:
双连断线可能很大

网友:
调试收音机各级电流都是在无信号的状态,所以叫做静态电流,一般做法是把可变电容器的振荡联和天线联都短路,再测。否则因为AGC的原因,电流会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