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各位大神 蓝牙音响主板接错电源怎么修

楼主(2017-12-16):
蓝牙音响是9V 2A直流的电源误接9V1A交流电源后不能正常工作,通电7333A发热,现在已经更换还是不能工作,周边的电阻用万用表测都是好的,这个问题怎么查是什么元件坏了 先谢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
电流小一点没关系,关键是极性错了,可能会烧坏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