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频FM收音机 听1分钟左右又变肃叫

楼主(2017-12-17):
新手之前在某鱼上收了个IPOD B7 床头桌面音响,带FM收音机功能。自动搜索好了以后,听个一分钟这样,然后就变思思思思 没台的声音,但是换个台又可以播放一会,有时候又突然可以播放很长时间,时好时坏的,今天播放着的时候,开了下室内的灯管,然后就没正常播放的声音了,过一会也不行,换个台又好了。有老友用过的遇到这样的情况吗,是不是收音机自激了??天线是软天线,我搭在上下铺的上铺

网友A:
收音机灵敏度问题吧?我的德生9700DX一般不会出现该现象。

网友B:
你 这是典型的跑频现象,随着温度变化大小,会左右跑频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音机灵敏度问题吧?我的德生9700DX一般不会出现该现象。

可能是有点 现在只能偶尔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 这是典型的跑频现象,随着温度变化大小,会左右跑频的时间

有的办法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