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显示器开机后亮一下灭一下;反复十几分钟后又正常

楼主(2017-12-17):
今天把它拆开后边发现里边有个地方有电火花,第一张是没火花;第二张有,一有火花屏就灭,兄弟们怎么弄

楼主:
是不是驱动版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显示器的电源板或驱动板,在X宝上很便宜,直接买一个换上就行了,二手拆机的更可靠。

谢谢兄弟,我去淘宝看看

网友:
好像是背光的高压有破损短路的情况,做好绝缘就行了。

网友:
修修就好了,看样子不是大问题

网友:
把有火花的地方拍个清晰图片

网友:
涂点灭火花的东西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直接换个驱动板

楼主(2018-10-19):
谢谢大家  换了个驱动版就好了